AVR128_uC/OS-II 移植代码

楼主:
开发平台:AVR128

移植系统:uC/OS-II
功能:  系统建立两个任务,操作“8个LED”  以及 “蜂鸣器”(附上LED和蜂鸣器 部分的原理图)

代码量少,添加了个人注释,容易理解

电路原理图如下:

此工程为TS8900-M128开发板uCOSii移植教程代码

功能是
    1--8个LED进行“亮-灭”操作
    2--控制蜂鸣器“响-不响”操作

/*
***********************************Copyright(c)*****************************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File Info---------------------------------
*File Name             : main.c
*Descriptor            : 主程序
*Create By             :
*Create Date           : 2008-9-26
*Version               : V1.0
*Note                     :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Version        :
*Note                     :
*
****************************************************************************
*/
#define _IN_MAIN_
#include "config.h"

#define                          OS_TASK_MAIN_STK_SIZE                                 200
#define                          OS_TASK_MAIN_HARD_STK_SIZE                            40
#define                          OS_TASK2_STK_SIZE                                         200
#define                          OS_TASK2_HARD_STK_SIZE                                    40

OS_STK                          TaskMainStk[OS_TASK_MAIN_STK_SIZE];
OS_STK                          Task2Stk[OS_TASK2_STK_SIZE];
void*                                MainMsg[16];

/***************************************************************************
*Function Name                :OSTickISRInit
*Description        :系统时钟初始化
*Input parameters   :
*Return Values:           :
*Global Variables         :
*Calling Modules          :
***
*Create By                      :
*Create Tate                 :2008-9-26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Note                              :
****************************************************************************/
void OSTickISRInit(void)
{
    TCNT0 = 0x00;//将“定时计数器0”清零
    OCR0 = TCNT0_INIT;// “OCR0”为“输出比较寄存器0”
    TCCR0 = TMC8_CK128;// “TCCR0”为“定时计数器0的控制寄存器”  WGM01 = 3 ;CS02 = 2 ; CS00 = 0 ;  BIT(x)        (1 << (x)) ,即有TCCR0 = (1<<3)|(1<<2)|(1<<0) ,
                                           // --设定“CTC--匹配时清楚定时计数器”模式、“COM01- COM00--正常端口操作”、“CS02-CS01-CS00--时钟选择位定义为系统时钟128分频”

        TIMSK = BIT(OCIE0);// “TIMSK-定时计数器中断屏蔽寄存器”;“OCIE0 = 1” ;使能“定时计数器0” 的输出比较匹配中断。
}
/***************************************************************************
*Function Name                :MainTask
*Description        :主线程任务
*Input parameters   :
*Return Values:           :
*Global Variables         :
*Calling Modules          :
***
*Create By                      :
*Create Tate                 :2008-9-26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Note                              :
****************************************************************************/
void Task2(void* pData);

/***************************************************************************

“主任务”的主要“任务代码”

****************************************************************************/
void MainTask(void* pData)
{
        uint8 byTemp = 0xff;
    pData = pData;
        DDRA = 0xff;// --GpioA引脚方向为“输出”
        DDRE = 0xff;// --GpioE引脚方向为“输出”
    OSTickISRInit();// --系统时钟初始化

        OSTaskStkSize     = OS_TASK2_STK_SIZE;// --为第二个任务配置“堆栈大小”以及“硬件堆栈大小”
    OSTaskHardStkSize = OS_TASK2_HARD_STK_SIZE;

    OSTaskCreate(Task2, (void*)0, (OS_STK*)&Task2Stk[OS_TASK2_STK_SIZE - 1], 1);// --建立“次任务”,优先级为1

        while(TRUE)
    {
            byTemp = ~byTemp;// --将定义的字节取反,用于对LED输出相反的电平,即“亮-灭”
               PORTA = byTemp;// --将值从GpioA 发送出去
                PORTE = 0x00;// --将74HC573的“LE-锁存引脚”拉低,将数据填到74HC573的寄存器中
                PORTE = 0xff;// --将“LE”拉高,执行直通模式
                OSTimeDlyHMSM(0, 0, 0, 600);// --执行“任务延时”,等系统执行其他“最高优先级”的任务
                                                                        //(在优先级为0的“主任务”处于等待状态”,那么当前的“最高优先级”任务就是“Task2”)
    }
}
/***************************************************************************
*Function Name                :Task2
*Description        :
*Input parameters   :
*Return Values:           :
*Global Variables         :
*Calling Modules          :
***
*Create By                      :
*Create Tate                 :2008-9-26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Note                              :
****************************************************************************/
void Task2(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DDRG |= BIT(4);// --0x10 GpioG^4 设置为输出,控制“蜂鸣器”的引脚
        while(TRUE)
    {
            PORTG ^= BIT(4);
            OSTimeDlyHMSM(0, 0, 1, 0);
    }
}
/***************************************************************************
*Function Name                :main
*Description        :主函数
*Input parameters   :
*Return Values:           :
*Global Variables         :
*Calling Modules          :
***
*Create By                      :
*Create Tate                 :2008-9-26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Note                              :
****************************************************************************/
void main(void)
{
    OSTaskStkSize     = OS_TASK_STK_SIZE;// --设置堆栈的总空间
    OSTaskHardStkSize = OS_TASK_HARD_STK_SIZE;// --设置硬件堆栈空间(AVR单片机)
    OSInit();// --uCOSII初始化
    OSTaskStkSize     = OS_TASK_MAIN_STK_SIZE;// “主任务”堆栈的总大小空间
    OSTaskHardStkSize = OS_TASK_MAIN_HARD_STK_SIZE;// “主任务”的硬件堆栈空间
    OSTaskCreate(MainTask, (void*)0, (OS_STK*)&TaskMainStk[OS_TASK_MAIN_STK_SIZE - 1], 0);// --建立“主任务”,“堆栈增长方向为向下”,拥有“最高优先级”
        OSStart();// --系统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