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x8LED显示爱心居然180°倒过来了怎么办?

楼主:
萌新刚学51单片机 学完了点阵,就想着搞个爱心来看看,可是萌新无论怎么试,我这程勋烧录出来的爱心都是180°倒过来的,大佬们有知道问题的嘛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SER=P3^4;
sbit rclk=P3^5;
sbit SRCLK=P3^6;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u8 ledduan[]={0x1C,0x22,0x42,0x84,0x84,0x42,0x22,0x1C};
u8 ledwei[]={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void hc595send(u8 dat)
{
        u8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dat>>7;
                da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void main()
{
        u8 i;
        while(1)
        {
                P0=0x7f;
                for(i=0;i<8;i++)
                {
                        P0=ledwei;
                        hc595send(ledduan);
                        delay(100);
                        hc595send(0x00);
                }
        }
}

网友A(2018-09-16):
引用 网友B:
取模的前,先翻转 180 度,然后再取模

!!! 还真是  谢谢大佬了。没发现有这玩意 哈哈哈

网友C:
字库生成的方式修改一下,比如原来从上到下改为从下到上就可以纠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