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一个51单片机控制多个直流电机 求帮助

楼主(2018-09-15):
如何通过一个51单片机控制多个直流电机

楼主: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led显示的数字信息如何传递给74595

网友A:
通过设置PWM波的占空比来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占空比越大,转速越快,越小转速越低。
当然单片机的I/O口是不能直接驱动电机的,所以你还需要用一个马达驱动芯片。
可用电机驱动器多个H桥,能控制多个直流电机正反转,且能调速
如果只需要正转或者反转,用uln2003一片即可

网友B:
单片机端口每一位控制一个电机启停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led显示的数字信息如何传递给74595

程序不是你写的?

楼主:
比如,我在键盘里,输入512.我就需要74595控制的直流电机。转动。有没有办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端口每一位控制一个电机启停即可

可是,要是有很多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不是你写的?

嗯 !参考别人的程序,不过,我一直弄不懂的是,比如,我自己在键盘里输入512,我就需要74595控制的电流电机转动。这个可以怎么实现?

网友D:
写好一个IO口的控制程序   宏定义多个IO就可以了

网友E:
俩L298N,一共4个H桥,能控制4个直流电机正反转,且能调速  如果只需要正转或者反转,用uln2003一片即可 注意一点:用298N的时候需要加续流二极管保护芯片,uln2003自带续流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参考别人的程序,不过,我一直弄不懂的是,比如,我自己在键盘里输入512,我就需要74595控制的电流 ...

你是不会输入指令的处理还是不会74595?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 !参考别人的程序,不过,我一直弄不懂的是,比如,我自己在键盘里输入512,我就需要74595控制的电流 ...

595电流太小了,控制电机不太够用的,建议加H桥,或者加三极管扩流

网友G:
不知道你用74595(移位寄存器?)做什么工作,控制电机最好用MOS管过电流,你可以用光耦或者驱动芯片或者如果直接单片机的信号就可以控制MOS管的开断(要调速的话用PWM直接单片机驱动能力不够),每个电机配一个线路就可以分开控制了

网友G:
对了,抛开电机只要功率不是特别大成本也就几块钱,小功率电机也便宜

网友H:
在编写程序的时候多编写几个输出端口。
驱动方面用UNL2003驱动,里面架构就是H型桥式电路。实现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