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嵌入式?分几类?

楼主(2018-09-15):
什么是嵌入式?分几类的??哪类工资高呢????Labview是不是其中一类呢?

网友A:
主要包括ARM FPGA 单片机 等等 Labview 是一个软件,可以用来控制嵌入式

网友B:
嵌入式实际上是软件硬件相结合的嵌入式系统。 软件一般是一种计算机操作系统,比如Linux 硬件则是执行用户要求的执行装置,比如小电机,电路板等等。 做嵌入式开发,则分为软件开发和硬件开发两方面。需要学习的有: 软件上至少要掌握一种操作系统比如Linux,一门编程语言比如C语言,还要掌握一些与硬件会话的汇编和编译原理等。 硬件方面至少要有电路基础。

网友C:
嵌入式系统是一种专用的计算机系统,作为装置或设备的一部分。通常,嵌入式系统是一个控制程序存储在ROM中的嵌入式处理器控制板

网友D:
labview可以变成嵌入式软件

网友E:
同求教程  望大佬给一下

网友F:
嵌入式概念很广泛,包含处理器的设备都可以叫嵌入式系统,很多人想不到FPGA都属于嵌入式的一种

网友G:
嵌入式有很多种,总的来说就是软件与硬件相结合的嵌入式系统。一般以linux系列为主的嵌入式系统的工资会高一些,但难度也会更大。Labview也是嵌入式的一部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这么热情回答小弟的问题,,,非常感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labview可以变成嵌入式软件

大佬也是做Labview的吗??

网友H:
通常来说分这几种吧,arm(擅长事件管理),DSP(擅长数据处理),MCU(成本优势),另外还有硬件电路结构的FPGA/CPLD(FPGA规模大,成本高,好像没其他缺点了,简单逻辑电路经常用CPLD便宜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通常来说分这几种吧,arm(擅长事件管理),DSP(擅长数据处理),MCU(成本优势),另外还有硬件电路结构的 ...

谢谢解答啦

网友I:
虽然一般的单片机+程序也可以说嵌入式,但是一般都认为带系统的才是嵌入式

楼主(2019-02-28):
引用 网友A:
主要包括ARM FPGA 单片机 等等 Labview 是一个软件,可以用来控制嵌入式

有点明白了

网友J:
嵌入式系统是一种专用的计算机系统,作为装置或设备的一部分。通常,嵌入式系统是一个控制程序存储在ROM中的嵌入式处理器控制板。
从应用对象上加以定义,嵌入式系统是软件和硬件的综合体,还可以涵盖机械等附属装置。国内普遍认同的嵌入式系统定义为: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软硬件可裁剪,适应应用系统对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功耗等严格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

网友K:
带系统的才能算的上嵌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