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TIM_ClearFlag 和TIM_ClearITPendingBit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9-15):
STM32这两个函数有什么区别呢?TIM_ClearITPendingBit(清除TIMx 的中断待处理位),TIM_ClearFlag(清除TIMx 的待处理标志位)

网友A:
TIM_ClearITPendingBit 清除的是一些中断标志位,TIM_ClearFlag清除的是定时器的状态标志,比如定时器捕获状态位 定时器触发标志位

楼主:
嗯嗯 谢谢 我明白了

网友B(2019-12-25):
从stm32f10x_tim.c文件看,这两个函数的实际代码完全相同,其它也有类似的比如exti的。

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