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欠压指示电路,Q2的作用是不是为了放大?

楼主:
这是一个欠压指示电路,请问:Q2的作用是不是为了放大?在此去掉Q2行不行?

网友A(2018-09-15):
此电路工作原理:
1.当电源电压为正常的12V时,稳压管导通,D2的管压降为9.1V,所以R4上的压降为2.9V,可使三极管Q1饱和导通,则三极管Q2截止,指示灯不亮。
2.当电源电压下降时,比如降到10V,D2还是能导通,占据了9.1V的电压,所以R4分得的电压只有0.9V,经电阻R1至三极管Q1的基极,就有可能会是Q1退出饱和,进入放大状态,这样三极管Q1的集电极电压就会上升,三极管Q2就会导通,使指示灯被点亮。
3.从上面工作原理知Q2的作用不是为了放大,可当作开关因此在不行去掉Q2。

网友B:
不行,因为指示灯D1亮的条件是欠压的情况下,如果去掉Q2指示灯有电源就会亮,所以去掉Q2就起不到指示作用了

网友C:
当电池电压较高(大于9.1V+0.7V),Q1 BE正偏,CE导通,C电位≈地,从而将Q2 B级电位拉低,Q2截止,LED灭.
当电池电压低于9.8V时,因为不足以正偏Q1 BE,故Q1截止,Q1 C极电位拉高,同时正偏Q2 BE,Q2导通,LED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电池电压较高(大于9.1V+0.7V),Q1 BE正偏,CE导通,C电位≈地,从而将Q2 B级电位拉低,Q2截止,LED灭.
当电池 ...

谢谢。请问
当电池电压较高(大于9.1V+0.7V),Q1 BE正偏,CE导通,C电位≈地“”           为什么此刻C电位约等于地呢?基础差,谢谢解答

网友E:
Q2相当于开关,不能取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电池电压较高(大于9.1V+0.7V),Q1 BE正偏,CE导通,C电位≈地,从而将Q2 B级电位拉低,Q2截止,LED灭.
当电池 ...

哦,我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工作原理:
1.当电源电压为正常的12V时,稳压管导通,D2的管压降为9.1V,所以R4上的压降为2.9V,可 ...

谢谢 谢谢

网友F:
肯定不行,只有到欠压状态Q2才导通,发光管点亮

网友G:
原理前面几楼的都说清楚了,答案是肯定的,可以去掉Q2
1、电路需要一些改变。
2、两个三极管都是开关状态一个就足够。
3、高于9.8V LED二极管不发光,低于9.8V LED二级管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