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S230颜色传感器的使用原理?

楼主:
理论知识大概都懂,通过选择不同的滤光,确定RGB值,但具体到芯片,程序如何工作的,麻烦讲解下,谢谢!

网友A(2018-09-16):
第一步,认识器件:TCS230是TAOS公司推出的可编程彩色光到频率的转换器,它把可配置的硅光电二极管与电流频率转换器集成在一个单一的CMOS电路上,同时在单一芯片上集成了红绿蓝(RGB)三种滤光器,是业界第一个有数字兼容接口的RGB彩色传感器,TCS230的输出信号是数字量,可以驱动标准的TTL或CMOS逻辑输入,因此可直接与微处理器或其他逻辑电路相连接,由于输出的是数字量,并且能够实现每个彩色信道10位以上的转换精度,因而不再需要A/D转换电路,使电路变得更简单,

第二步,理解电路连接:下面简要介绍TCS230芯片各个引脚的功能及它的一些组合选项。

S0、S1用于选择输出比例因子或电源关断模式;S2、S3用于选择滤波器的类型;OE反是频率输出使能引脚,可以控制输出的状态,当有多个芯片引脚共用微处理器的输出引脚时,也可以作为片选信号,OUT是频率输出引脚,GND是芯片的接地引脚,VCC为芯片提供工作电压,表1是S0、S1及S2、S3的可用组合。
第三步,结合电路接口理解检测颜色的工作原理

测试RGB颜色:
1)、依次选通三颜色的滤波器,然后对TCS230的输出脉冲依次进行计数。当计数到255时停止计数,分别计算每个通道所用的时间,这些时间对应于实际测试时TCS230每种滤波器所采用的时间基准,在这段时间内所测得的脉冲数就是所对应的R、G和B的值。
2)、设置定时器为一固定时间 (例如10ms),然后选通三种颜色的滤波器,计算这段时间内TCS230的输出脉冲数,计算出一个比例因子,通过这个比例因子可以把这些脉冲数变为255。在实际测试时,室外同样的时间进行计数,把测得的脉冲数再乘以求得的比例因子,然后就可以得到所对应的R、G和B的值。

GY-31+TCS230+TCS3200+颜色传感器+颜色识别+颜色感应模块
https://pan.baidu.com/s/1eQra0AQ

网友A:
51单片机测试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char power=0;
unsigned int rgb[4];
unsigned char zx,th0=0xf9;
float rx=1,gx=1,bx=1;//红蓝系数
unsigned int x,y,z;
sbit REST=P2^2;//掉电复位
sbit POWR=P1^7;//换向
sbit POWL=P2^0;//换向
sbit TEST=P2^1;//短路检测?
sbit BPH =P3^2;//白平衡的 LED灯
sbit BCS =P3^3;//启动测试
sbit OE=P1^7;

bit zhb1;
bit zhb2;
///////////////////////////
delay()
{
unsigned long x;
for(x=0;x<10000;x++)
   {}

}

////////////////////////
w_transform();

rest()
{power=0;

}

  30. code void (code *dos[])()=
  31.   {w_transform,rest          };

  32. xdos()
  33.   {(*dos[power])();}

zhkz()
{
if(TEST==0)//测试使能
  zhb1=1;

}

main()

{ static unsigned int del=30,delx;
   OE=0;//TCS230片选有效
   Time();//定时器配置

//  zhb2=1;
   delay();
   while(1)
        {

          if(delx==0)
            {
              if(BPH==0)
                 {zhb2=1;delx=5000;}
              if(BCS==0)
                {zhb1=1;delx=5000;}
              if(zx==0)
                 {ysxf(); }  //结束采样 转换排序显示

             }
           else delx--;

         if(zhb1==1)
            {OE=0;

                { xdos();del=0;}//采样

             if(zx==0)
                  {zhb1=0;OE=1; }  //结束采样 转换排序显示
            }

          if(zhb2==1)
            {
              OE=0;

              xdos();//采样
             if(zx==0)//采样结束
                  {zhb2=0;
                   gx=rgb[1];//设绿色系数为1
                 if(rgb[0]!=0)
                   rx=gx/rgb[0];//红色平衡系数
                 else rx=1;
                 if(rgb[2]!=0)
                   bx=gx/rgb[2];//兰色平衡系数
                 else bx=1;
                   zhb2=0;  // zhb1=1;
                  OE=1;
                  }  //白平衡算平衡系数
            }

     //    zhkz();//键值判断并选择所执行的程序

        }

}

/*偏红偏蓝蓝*/

网友B(2019-02-18):
你好问一下使用颜色传感器 TCS230 TCS3200 颜色识别感应模块 RGB三色 串口输出的配置要求多高window32位的电脑使用的了吗

网友C:
串口对电脑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D(2020-04-22):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测试程序

大佬有32f103例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