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手机aPP控制的51单片机蓝牙模块控制的全向轮小车底盘程序

楼主(2018-09-15):
可直接下载附件通过L298N逻辑控制的程序

程序简单易懂 可任意修改
很适合新手

#include<reg52.h>
sbit IN1=P2^0;
sbit IN2=P2^1;
sbit ENA=P2^2;
sbit IN3=P2^3;
sbit IN4=P2^4;
sbit ENB=P2^5;

sbit IN5=P1^0;
sbit IN6=P1^1;
sbit ENC=P1^2;
sbit IN7=P1^3;
sbit IN8=P1^4;
sbit END=P1^5;
char i;

void zhengzhuan()
{
  IN1=1;
  IN2=0;
  IN3=1;
  IN4=0;
  IN5=0;
  IN6=1;
  IN7=0;
  IN8=1;
}
void zuozhuan()
{
  IN1=1;
  IN2=0;
  IN3=0;
  IN4=1;
  IN5=0;
  IN6=1;
  IN7=1;
  IN8=0;
}
void youzhuan()
{
   IN1=0;
   IN2=1;
   IN3=1;
   IN4=0;
   IN5=1;
   IN6=0;
   IN7=0;
   IN8=1;
}
void houtui()
{
   IN1=0;
   IN2=1;
   IN3=0;
   IN4=1;
   IN5=1;
   IN6=0;
   IN7=1;
   IN8=0;
}
void stop()
{
   IN1=0;
   IN2=0;
   IN3=0;
   IN4=0;
   IN5=0;
   IN6=0;
   IN7=0;
   IN8=0;
}
void zuozizhuan()
{
   IN1=0;
   IN2=1;
   IN3=0;
   IN4=1;
   IN5=0;
   IN6=1;
   IN7=0;
   IN8=1;
}
void youzizhuan()
{
   IN1=1;
   IN2=0;
   IN3=1;
   IN4=0;
   IN5=1;
   IN6=0;
   IN7=1;
   IN8=0;
}
void zuoqian()
{
   IN1=1;
   IN2=0;
   IN3=0;
   IN4=0;
   IN5=0;
   IN6=1;
   IN7=0;
   IN8=0;
}
void zuohou()
{
   IN1=0;
   IN2=0;
   IN3=0;
   IN4=1;
   IN5=0;
   IN6=0;
   IN7=1;
   IN8=0;
}
void youqian()
{
   IN1=0;
   IN2=0;
   IN3=1;
   IN4=0;
   IN5=0;
   IN6=0;
   IN7=0;
   IN8=1;
}
void youhou()
{
   IN1=0;
   IN2=1;
   IN3=0;
   IN4=0;
   IN5=1;
   IN6=0;
   IN7=0;
   IN8=0;
}

void main (void)
{
P1=0xff;//P1口初始化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while(1)
{i=SBUF;//SBUF为单片机接收到的数据,单片机接收到的数据都存放在SBUF里;
RI=0;
if (i==0x02){zhengzhuan();}
if (i==0x03){houtui();}
if (i==0x04){zuozhuan();}
if (i==0x05){youzhuan();}
if (i==0x06){zuoqian();}
if (i==0x07){youqian();}
if (i==0x08){zuohou();}
if (i==0x09){youhou();}
if (i==0x0A){zuozizhuan();}
if (i==0x0B){youzizhuan();}
if (i==0x01){stop();}
}
}

网友A:
补全app原理图或者详细说明一下电路连接即可获得100+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