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定时器给adc0809提供时钟?

楼主(2018-09-15):
我用51单片机定时器的模式1给adc0809提供时钟,因为adc0809需要500kHZ,所以2us中断一次,我写的是一个用adc0809采集电压后送给51,然后用lcd1602显示的程序,但写了时钟的中断后lcd就不正常显示了

是不是因为中断太频繁所以程序难以往下进行?那给adc0809提供时钟的程序该怎么写?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3^0;
sbit wr=P3^1;
sbit lcde=P3^2;

sbit st=P2^0;
sbit eoc=P2^1;
sbit oe=P2^2;
sbit clock=P2^3;

uchar dat=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2ms(void)
{
    unsigned char a,b;
    for(b=4;b>0;b--)
        for(a=248;a>0;a--);
    _nop_();
}
***************************************
lcd写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a)
{

        rs=0;
        wr=0;
        P1=a;
        delay2ms();
        lcde=0;
        lcde=1;
}
************************************
lcd写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uchar a)
{
        rs=1;
        wr=0;
        P1=a;
        delay2ms();
        lcde=0;
        lcde=1;
}
**************************************
lcd写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char *s)
{
        while(*s!='\0')
        {
                lcd_write_dat(*s);
                delay2ms();
                s++;
        }
}
*******************************
初始化定时器和lcd
*********************************
void init()
{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c);
        lcd_write_com(0x06);
        lcd_write_com(0x01);

    TMOD = 0x02;
    TH0 = 0x14;
    TL0 = 0x00;
    EA = 1;
    ET0 = 1;
    TR0 = 1;

}
*********************************************
定时器中断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clock=~clock;

}
********************************************
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uchar dat)
{
        uchar voltage;

        voltage=dat;
        voltage=voltage/51;

        lcd_write_com(0x01);
  lcd_write_str("voltage:");
        lcd_write_dat(voltage+0x30);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

        P3=0x3f;//í¨μà1

        while(1)
        {
          st=0;
                st=1;
                st=0;
                while(eoc==0);
                oe=1;
                dat=P1;
                display(dat);
                oe=0;
        }
}

楼主:
写错了,定时器用的是模式2

网友A:
实例81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1 ADC0808A-D( ALE输出CLK,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