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01在STM8上的源码

楼主(2018-09-15):
收发一体,硬件SPI

/******************** (C) COPYRIGHT 2014青风电子********************************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I2C 读写(AT24C02)测试。
*
* 实验平台:QF-STM8开发板
* 库版本  :ST3.0.0
*
* 作者    :青风
*
**********************************************************************************/
/***头文件调用****/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clk.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m8s_spi.h"
#include "stm8s_gpio.h"
#include "stm8s_clk.h"
#include "rf24l01.h"
#include "uart.h"
#include "led.h"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ouch_flag;
uchar rece_buf[32];

//接收串口数据
int recive(void)
{
  uint i=0;uchar j=0;
if(((UART1->SR)&(1<<5)))//串口状态寄存器读数据寄存器非空判断是否接收数据
{
rece_buf[++j]=UART1->DR;//把接收的数据放入DR寄存器中
UART1->SR=(0<<5);
while(i<500) //设置接收长度
                {
                       if(((UART1->SR)&(1<<5)))//再判断一次
                        {
                                   rece_buf[++j]=UART1->DR;
                                 i=0;
                        }
                        i++;//循环接收
                }
  rece_buf[0] =j;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

int main(void)
{

       uchar i=0;uint t=0;
       SPI_RF_Init();//初始化无线nrf24l01底层驱动
       USART_Configuration();//初始化串口底层驱动
       while(NRF24L01_Check()); //自发送自接收检查是否无线设备完好
        NRF24L01_RT_Mode();//设置模式

        while(1)//循环判断
        {
                if(SPI_RF_IRQ()==0)        //通过nrf的中断管脚判断是否是接收无线数据
                {
                        if(NRF24L01_RxPacket(rece_buf)==0)
                        {
                                     if((rece_buf[0])<32)
                                {
                                        for(i=0;i<rece_buf[0];i++)
                                        UART_send_byte(rece_buf[i+1]);
                                }
                        }
                }
                if(recive()==0)         //发送无线数据

                {
                        SPI_RF_CE_LOW();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0x0e);
                        SPI_RF_CE_HIGH();
                        NRF24L01_TxPacket(rece_buf);
                        SPI_RF_CE_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