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的步进电机不转动

楼主(2018-09-16):
我用51单片机做控制器,连接驱动器和步进电机,但是不转动,程序是这样的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N=P0^2;
sbit FX=P0^1;
sbit MC=P0^0;

void delay(u16 z)
{

        while(z--);
}

void main()
{

   while(1)
   {
                 FX=1;
                 delay(10);
                 SN=1;
                 delay(10);

                 MC=1;
                 delay(10);
                 MC=0;

   }
}
有谁可以帮我看看哪里错了吗,求解,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线路接得对不对。

如果你是由IO口直接输出控制信号,那可能要开启强上拉,最好串个1K左右的电阻。

网友B:
进入调试模式,看看单片机发的信号对不对。用示波器看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线路接得对不对。

如果你是由IO口直接输出控制信号,那可能要开启强上拉,最好串个1K左右的电 ...

开启强上拉是什么意思啊,还有为什么要串个电阻呢 求解。

网友C:
仔细检查检查,io口和接线端是否都接正确且牢固了,上拉电阻很重要,注意哦!还有单片机是否已损坏或插反了,建议你编个小灯的程序,检测一下。

网友C:
检测一下单片机是否正常可用;各个IO口及接线端是否都接正确且牢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启强上拉是什么意思啊,还有为什么要串个电阻呢 求解。

IO口默认情况下,输出的电流都很小(弱上拉),可能不足以推动步进电机驱动器。

所以要增加输出电流:

1, 可以外接一个上拉电阻,具体值要根据实际算出,要更大的电流,可以加管子。

2,你用的单片机是STC的吧,它的IO口可以配置成强上拉(推挽输出),

开启后,输出电流相对(弱上拉)比较大,可能要根据实际情况串联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D:
看你代码,里面只有MC会高低切换,FX、SN置位代码虽然也在循环里,但是始终只会是高。
步进电机一般都是两组脉冲控制的,根据脉冲数来决定转过的角度,根据两组脉冲的相位来决定转的方向。
你这个还需要提供更详细的资料大家才能帮你。比如电机的相关资料、接线图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默认情况下,输出的电流都很小(弱上拉),可能不足以推动步进电机驱动器。

所以要增加输出电流:
...

我这个驱动器上连接的有24v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代码,里面只有MC会高低切换,FX、SN置位代码虽然也在循环里,但是始终只会是高。
步进电机一般都是两 ...

单片机是51的,下图是我连的线路图,驱动器是DM320型号,下图有步进电机的介绍,你看看一下,还有那个FX和SN为什么会一直是高呢?我在程序设定值了啊

网友E:
驱动器两个EN都悬空了吗?虽然没用过这款驱动器,但两个EN都悬空感觉不对,画的草图驱动器脉冲输入引脚好像是共阴接法,没有5V输入,如果是光耦隔离,开漏的P0口上拉电流肯定不能驱动一个光耦,还有你驱动器电源跟单片机电源是否共地?
另外程序里只有FX = 1,SN = 1没看到置0. FX SN当然只能是1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51,如果是老型号的,P0只能开漏并且没有内部上拉,需要外接上拉电阻
新型号的,IO模式有没有设置成浮空?
还有DELAY函数里面就1个变量自减,时间较短,会不会频率过高?
类似功能建议使用中断,像DELAY函数在学习的时候可以用用,真正的项目尽量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驱动器两个EN都悬空了吗?虽然没用过这款驱动器,但两个EN都悬空感觉不对,画的草图驱动器脉冲输入引脚好像是 ...

这个是共阴接法,我在网上查的是共阳会接一个5v电源,这个单片机p0口有外部上拉电阻,可以直接用,还有那个驱动器电源和单片机电源为什么要共地呢,昨天实验的时候用的是中断,但是还不转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共阴接法,我在网上查的是共阳会接一个5v电源,这个单片机p0口有外部上拉电阻,可以直接用,还有那 ...

搜索了一下该驱动器的手册,PUL+与PUL-(包括EN+ EN- DIR+ DIR-)之间是一个光耦串一个200多欧的电阻,直接用上拉开漏的IO口驱动肯定不行,应该用IO口驱动三极管扩流,你参考下该驱动的手册,里面描述的很详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驱动器上连接的有24v的电源,

我是说,那个IO口的电流可能驱动不了驱动器的信号开关(光藕)。

并不是说驱动器输出的电流不够。

网友F:
强烈建议你先查接线方式,算一下你的时钟,再看看你的delays函数看看输出频率对不对,最好找个示波器看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了,学到了跟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开启强上拉是什么意思啊,还有为什么要串个电阻呢 求解。

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