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温度传感器的使用

楼主(2018-09-16):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h"
//////////////////////////////////////////////////////////////////////////////////
//初始化ADC
//这里我们仅以规则通道为例
//我们默认将开启通道0~3
void  Ad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
        RCC_ADCCLKConfig (RCC_PCLK2_Div6);// 小于14M
        ADC_DeInit (ADC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LED0-->PB.5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 (ADC1 );//复位ADC1,将外设 ADC1 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DISABLE ;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1;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DISABLE ;
        ADC_Init (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Cmd (ADC1 ,ENABLE );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 (ENABLE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结束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

u16  Get_Adc(u8 ch)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 (ADC1 ,ch,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选择第几个规则通道   以及规则通道的顺序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 (ADC1 ,ENABLE );
while(!ADC_GetFlagStatus (ADC1 ,ADC_FLAG_EOC));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 (ADC1 );

}

u16 Get_Adc_Average(u8 ch,u8 times)
{
u32 temp;
        u8 t;
        for(t=0;t<times ;t++)
        {
                temp+= Get_Adc(ch);
          delay_ms (5);
}

return  temp /times ;

}

u16  T_Get_Adc(u8 ch) //获得某个通道值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 (ADC1 ,ch,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 (ADC1 ,ENABLE );
        while(!ADC_GetFlagStatus (ADC1 ,ADC_FLAG_EOC ));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 (ADC1 );

}

u16  T_Get_Adc_Average(u8 ch,u8 times)//局部变量
{
        u32 temp;
        u8 t;
        for(t=0;t<times ;t++)
        {
        temp +=T_Get_Adc (ch);
        delay_ms(5);
        }
        return temp/times ;
}

short Get_Temprate(void)
{
   u32 adcx;
        short result;
        double temperate;
        adcx =T_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6 ,20) ;
        temperate=(float)adcx*(3.3/4096);
        temperate=(1.43-temperate)/0.0043+25;
        result =temperate *=10;
        return resul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