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一下这个单片机键控LED怎么做!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9-17):
首先,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其次你想用lcd实现什么功能;
还有必须要有按键扫描的程序和延时的程序。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可以用轮训的方式,按键那块注意防抖动,防抖动有软件方式和硬件方式,建议词用硬件方式,变成简单,就是加电容。
剩下的逻辑无论你想要什么,都是单片机代码要做的了,这个路基·逻辑不复杂,用C写就可以。
按键多的话可以组合IO管脚使用,按键少可以对地逻辑。

网友C:
这些功能实现起来都不算难,同意上面的说法,你先得确定单片机是什么,估计你用的是stc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