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围电路怎么设计的?目前只会按键等简单电路

楼主(2018-09-16):
新手刚学单片机,想问问单片机外围电路怎么设计的一般,目前只会按键等简单电路

网友A:
从上述你提的问题来看,你今后若想从事单片机应用技术工作,真的需要很好进修一下。

先画方框图, 把模块定下来, 然后一步一步的实现每一个模块的功能, 在调试过程中尽量把每个功能模块都调试清楚, 别有BUG, 然后总调, 找出BUG, 解决, 就完成你的系统了。

网友B:
建议你单片机跟模电一起学,接触点数电知识,主要是模电。然后根据你想实现的功能编程,设计电路就OK

网友C:
先确定主要功能,再确定相关元件,之后参考帖子或书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连线,之后再自己用Protues软件画出来仿真一下(尽管这软件真的不咋地),调试后,直接上手焊了。当然这是针对平时弄来做做课程设计什么的。工业上的不太清楚,应该会更严谨!

网友D:
首先自己要明确想要做什么,如果最小系统的话,找到最小系统包含哪些东西,分模块往最小系统上添加就可以了,就跟你买别人的最小系统用线连接其他外设一样的道理。

网友E(2018-10-16):
看你需要什么功能?把这个功能当做一个模块,然后单片机与模块通讯,控制这个模块,IIC,SPI、UART等等,然后了解单片机的IO口能做什么功能,哪些口能做AD口,PWM。。。。

网友F:
电路板是用PCB设计的,相关电路知识是通过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学习的,单片机的这些资源是通过代码写的,C语言。

网友G:
有电路分析跟数电模电基础,其实单片机的外围电路还是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