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SR505人体感应的有效距离多远?

楼主(2018-09-16):
谁知道HC-SR505人体感应的有效距离是多少吗?以及他的使用手册,怎么使用的?

网友A:
这个可以调节的,有两个电位器,一个调延时,一个调灵敏度

网友A:
就一个输出口,很简单,有人来就输出高电平,延时一段时间之后输出低电平

网友B:
我用了一个501放在门口,有人进门就报警,感觉有五六米就感应到人

网友C:
介绍说是 300cm      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人体检测    试一下  用一个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