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STM32启动过程

楼主(2018-09-16):
相对于ARM上一代的主流ARM7/ARM9内核架构,新一代Cortex内核架构的启动方式有了比较大的变化。ARM7/ARM9内核的控制器在复位后,CPU会从存储空间的绝对地址0x000000取出第一条指令执行复位中断服务程序的方式启动,即固定了复位后的起始地址为0x000000PC = 0x000000)同时中断向量表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而Cortex-M3内核则正好相反,有3种情况:
1 通过boot引脚设置可以将中断向量表定位于SRAM区,即起始地址为0x2000000,同时复位后PC指针位于0x2000000处;
2 通过boot引脚设置可以将中断向量表定位于FLASH区,即起始地址为0x8000000,同时复位后PC指针位于0x8000000处;
3 通过boot引脚设置可以将中断向量表定位于内置Bootloader区,本文不对这种情况做论述;
Cortex-M3内核规定,起始地址必须存放堆顶指针,而第二个地址则必须存放复位中断入口向量地址,这样在Cortex-M3内核复位后,会自动从起始地址的下一个32位空间取出复位中断入口向量,跳转执行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对比ARM7/ARM9内核,Cortex-M3内核则是固定了中断向量表的位置而起始地址是可变化的。
有了上述准备只是后,下面以STM322.02固件库提供的启动文件“stm32f10x_vector.s”为模板,对STM32的启动过程做一个简要而全面的解析。

程序清单一:
;文件“stm32f10x_vector.s”,其中注释为行号
DATA_IN_ExtSRAM EQU 0
1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2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 = 3
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4
__initial_sp
5
Heap_Size EQU 0x00000400
6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 = 3
7
__heap_base
8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9
__heap_limit
10
THUMB
11
PRESERVE8
12
IMPORT NMIException
13
IMPORT HardFaultException
14
IMPORT MemManageException
15
IMPORT BusFaultException
16
IMPORT UsageFaultException
17
IMPORT SVCHandler
18
IMPORT DebugMonitor
19
IMPORT PendSVC
20
IMPORT SysTickHandler
21
IMPORT WWDG_IRQHandler
22
IMPORT PVD_IRQHandler
23
IMPORT TAMPER_IRQHandler
24
IMPORT RTC_IRQHandler
25
IMPORT FLASH_IRQHandler
26
IMPORT RCC_IRQHandler
27
IMPORT EXTI0_IRQHandler
28
IMPORT EXTI1_IRQHandler
29
IMPORT EXTI2_IRQHandler
30
IMPORT EXTI3_IRQHandler
31
IMPORT EXTI4_IRQHandler
32
IMPORT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33
IMPORT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34
IMPORT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35
IMPORT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36
IMPORT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37
IMPORT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38
IMPORT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39
IMPORT ADC1_2_IRQHandler
40
IMPORT USB_HP_CAN_TX_IRQHandler
41
IMPORT 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
42
IMPORT CAN_RX1_IRQHandler
43
IMPORT CAN_SCE_IRQHandler
44
IMPORT EXTI9_5_IRQHandler
45
IMPORT TIM1_BRK_IRQHandler
46
IMPORT TIM1_UP_IRQHandler
47
IMPORT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48
IMPORT TIM1_CC_IRQHandler
49
IMPORT TIM2_IRQHandler
50
IMPORT TIM3_IRQHandler
51
IMPORT TIM4_IRQHandler
52
IMPORT I2C1_EV_IRQHandler
53
IMPORT I2C1_ER_IRQHandler
54
IMPORT I2C2_EV_IRQHandler
55
IMPORT I2C2_ER_IRQHandler
56
IMPORT SPI1_IRQHandler
57
IMPORT SPI2_IRQHandler
58
IMPORT USART1_IRQHandler
59
IMPORT USART2_IRQHandler
60
IMPORT USART3_IRQHandler
61
IMPORT EXTI15_10_IRQHandler
62
IMPORT RTCAlarm_IRQHandler
63
IMPORT USBWakeUp_IRQHandler
64
IMPORT TIM8_BRK_IRQHandler
65
IMPORT TIM8_UP_IRQHandler
66
IMPORT TIM8_TRG_COM_IRQHandler
67
IMPORT TIM8_CC_IRQHandler
68
IMPORT ADC3_IRQHandler
69
IMPORT FSMC_IRQHandler
70
IMPORT SDIO_IRQHandler
71
IMPORT TIM5_IRQHandler
72
IMPORT SPI3_IRQHandler
73
IMPORT UART4_IRQHandler
74
IMPORT UART5_IRQHandler
75
IMPORT TIM6_IRQHandler
76
IMPORT TIM7_IRQHandler
77
IMPORT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
78
IMPORT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79
IMPORT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80
IMPORT DMA2_Channel4_5_IRQHandler
81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82
EXPORT __Vectors
83
__Vectors
84
DCD __initial_sp
85
DCD Reset_Handler
86
DCD NMIException
87
DCD HardFaultException
88
DCD MemManageException
89
DCD BusFaultException
90
DCD UsageFaultException
91
DCD 0
92
DCD 0
93
DCD 0
94
DCD 0
95
DCD SVCHandler
96
DCD DebugMonitor
97
DCD 0
98
DCD PendSVC
99
DCD SysTickHandler
100
DCD WWDG_IRQHandler
101
DCD PVD_IRQHandler
102
DCD TAMPER_IRQHandler
103
DCD RTC_IRQHandler
104
DCD FLASH_IRQHandler
105
DCD RCC_IRQHandler
106
DCD EXTI0_IRQHandler
107
DCD EXTI1_IRQHandler
108
DCD EXTI2_IRQHandler
109
DCD EXTI3_IRQHandler
110
DCD EXTI4_IRQHandler
111
DC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112
DCD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113
DCD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114
DCD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115
DCD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116
DCD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117
DCD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118
DCD ADC1_2_IRQHandler
119
DCD USB_HP_CAN_TX_IRQHandler
120
DCD 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
121
DCD CAN_RX1_IRQHandler
122
DCD CAN_SCE_IRQHandler
123
DCD EXTI9_5_IRQHandler
124
DCD TIM1_BRK_IRQHandler
125
DCD TIM1_UP_IRQHandler
126
DCD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127
DCD TIM1_CC_IRQHandler
128
DCD TIM2_IRQHandler
129
DCD TIM3_IRQHandler
130
DCD TIM4_IRQHandler
131
DCD I2C1_EV_IRQHandler
132
DCD I2C1_ER_IRQHandler
133
DCD I2C2_EV_IRQHandler
134
DCD I2C2_ER_IRQHandler
135
DCD SPI1_IRQHandler
136
DCD SPI2_IRQHandler
137
DCD USART1_IRQHandler
138
DCD USART2_IRQHandler
139
DCD USART3_IRQHandler
140
DCD EXTI15_10_IRQHandler
141
DCD RTCAlarm_IRQHandler
142
DCD USBWakeUp_IRQHandler
143
DCD TIM8_BRK_IRQHandler
144
DCD TIM8_UP_IRQHandler
145
DCD TIM8_TRG_COM_IRQHandler
146
DCD TIM8_CC_IRQHandler
147
DCD ADC3_IRQHandler
148
DCD FSMC_IRQHandler
149
DCD SDIO_IRQHandler
150
DCD TIM5_IRQHandler
151
DCD SPI3_IRQHandler
152
DCD UART4_IRQHandler
153
DCD UART5_IRQHandler
154
DCD TIM6_IRQHandler
155
DCD TIM7_IRQHandler
156
DCD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
157
DCD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158
DCD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159
DCD DMA2_Channel4_5_IRQHandler
160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161
Reset_Handler PROC
162
EXPORT Reset_Handler
163
IF DATA_IN_ExtSRAM == 1
164
LDR R0,= 0x00000114
165
LDR R1,= 0x40021014
166
STR R0,[R1]
167
LDR R0,= 0x000001E0
168
LDR R1,= 0x40021018
169
STR R0,[R1]
170
LDR R0,= 0x44BB44BB
171
LDR R1,= 0x40011400
172
STR R0,[R1]
173
LDR R0,= 0xBBBBBBBB
174
LDR R1,= 0x40011404
175
STR R0,[R1]
176
LDR R0,= 0xB44444BB
177
LDR R1,= 0x40011800
178
STR R0,[R1]
179
LDR R0,= 0xBBBBBBBB
180
LDR R1,= 0x40011804
181
STR R0,[R1]
182
LDR R0,= 0x44BBBBBB
183
LDR R1,= 0x40011C00
184
STR R0,[R1]
185
LDR R0,= 0xBBBB4444
186
LDR R1,= 0x40011C04
187
STR R0,[R1]
188
LDR R0,= 0x44BBBBBB
189
LDR R1,= 0x40012000
190
STR R0,[R1]
191
LDR R0,= 0x44444B44
192
LDR R1,= 0x40012004
193
STR R0,[R1]
194
LDR R0,= 0x00001011
195
LDR R1,= 0xA0000010
196
STR R0,[R1]
197
LDR R0,= 0x00000200
198
LDR R1,= 0xA0000014
199
STR R0,[R1]
200
ENDIF
201
IMPORT __main
202
LDR R0, =__main
203
BX R0
204
ENDP
205
ALIGN
206
IF :DEF:__MICROLIB
207
EXPORT __initial_sp
208
EXPORT __heap_base
209
EXPORT __heap_limit
210
ELSE
211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212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213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214
LDR R0, = Heap_Mem
215
LDR R1, = (Stack_Mem + Stack_Size)
216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217
LDR R3, = Stack_Mem
218
BX LR
219
ALIGN
220
ENDIF
221
END
222
ENDIF
223
END
224

-----------------------------------------------------------------------------------------------------------------------------------------------------------------

如程序清单一,STM32的启动代码一共224行,使用了汇编语言编写,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下文将会给出交代。现在从第一行开始分析:
l 1行:定义是否使用外部SRAM,为1则使用,为0则表示不使用。此语行若用C语言表达则等价于:
#define DATA_IN_ExtSRAM 0
l 2行:定义栈空间大小为0x00000400个字节,即1Kbyte。此语行亦等价于:
#define Stack_Size 0x00000400
l 3行:伪指令AREA,表示
l 4行:开辟一段大小为Stack_Size的内存空间作为栈。
l 5行:标号__initial_sp,表示栈空间顶地址。
l 6行:定义堆空间大小为0x00000400个字节,也为1Kbyte
l 7行:伪指令AREA,表示
l 8行:标号__heap_base,表示堆空间起始地址。
l 9行:开辟一段大小为Heap_Size的内存空间作为堆。
l 10行:标号__heap_limit,表示堆空间结束地址。
l 11行:告诉编译器使用THUMB指令集。
l 12行:告诉编译器以8字节对齐。
l 13—81行:IMPORT指令,指示后续符号是在外部文件定义的(类似C语言中的全局变量声明),而下文可能会使用到这些符号。
l 82行:定义只读数据段,实际上是在CODE区(假设STM32FLASH启动,则此中断向量表起始地址即为0x8000000
l 83行:将标号__Vectors声明为全局标号,这样外部文件就可以使用这个标号。
l 84行:标号__Vectors,表示中断向量表入口地址。
l 85—160行:建立中断向量表。
l 161行:
l 162行:复位中断服务程序,PROC…ENDP结构表示程序的开始和结束。
l 163行:声明复位中断向量Reset_Handler为全局属性,这样外部文件就可以调用此复位中断服务。
l 164行:IF…ENDIF为预编译结构,判断是否使用外部SRAM,在第1行中已定义为不使用
l 165—201行:此部分代码的作用是设置FSMC总线以支持SRAM,因不使用外部SRAM因此此部分代码不会被编译。
l 202行:声明__main标号。
l 203—204行:跳转__main地址执行。
l 207行:IF…ELSE…ENDIF结构,判断是否使用DEF:__MICROLIB(此处为不使用)。
l 208—210行:若使用DEF:__MICROLIB,则将__initial_sp__heap_base__heap_limit亦即栈顶地址,堆始末地址赋予全局属性,使外部程序可以使用。
l 212行:定义全局标号__use_two_region_memory
l 213行:声明全局标号__user_initial_stackheap,这样外程序也可调用此标号。
l 214行:标号__user_initial_stackheap,表示用户堆栈初始化程序入口。
l 215—218行:分别保存栈顶指针和栈大小,堆始地址和堆大小至R0R1R2R3寄存器。
l 224行:程序完毕。
以上便是STM32的启动代码的完整解析,接下来对几个小地方做解释:
1 AREA指令:伪指令,用于定义代码段或数据段,后跟属性标号。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号为“READONLY”或者“READWRITE”,其中“READONLY”表示该段为只读属性,联系到STM32的内部存储介质,可知具有只读属性的段保存于FLASH区,即0x8000000地址后。而“READONLY”表示该段为可读写属性,可知可读写段保存于SRAM区,即0x2000000地址后。由此可以从第37行代码知道,堆栈段位于SRAM空间。从第82行可知,中断向量表放置与FLASH区,而这也是整片启动代码中最先被放进FLASH区的数据。因此可以得到一条重要的信息:0x8000000地址存放的是栈顶地址__initial_sp0x8000004地址存放的是复位中断向量Reset_HandlerSTM32使用32位总线,因此存储空间为4字节对齐)。
2 DCD指令:作用是开辟一段空间,其意义等价于C语言中的地址符“&”。因此从第84行开始建立的中断向量表则类似于使用C语言定义了一个指针数组,其每一个成员都是一个函数指针,分别指向各个中断服务函数。
3 标号:前文多处使用了标号一词。标号主要用于表示一片内存空间的某个位置,等价于C语言中的地址概念。地址仅仅表示存储空间的一个位置,从C语言的角度来看,变量的地址,数组的地址或是函数的入口地址在本质上并无区别。
4 202行中的__main标号并不表示C程序中的main函数入口地址,因此第204行也并不是跳转至main函数开始执行C程序。__main标号表示C/C++标准实时库函数里的一个初始化子程序__main的入口地址。该程序的一个主要作用是初始化堆栈(对于程序清单一来说则是跳转__user_initial_stackheap标号进行初始化堆栈的),并初始化映像文件,最后跳转C程序中的main函数。这就解释了为何所有的C程序必须有一个main函数作为程序的起点——因为这是由C/C++标准实时库所规定的——并且不能更改,因为C/C++标准实时库并不对外界开发源代码。因此,实际上在用户可见的前提下,程序在第204行后就跳转至.c文件中的main函数,开始执行C程序了。
至此可以总结一下STM32的启动文件和启动过程。首先对栈和堆的大小进行定义,并在代码区的起始处建立中断向量表,其第一个表项是栈顶地址,第二个表项是复位中断服务入口地址。然后在复位中断服务程序中跳转¬¬C/C++标准实时库的__main函数,完成用户堆栈等的初始化后,跳转.c文件中的main函数开始执行C程序。假设STM32被设置为从内部FLASH启动(这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中断向量表起始地位为0x8000000,则栈顶地址存放于0x8000000处,而复位中断服务入口地址存放于0x8000004处。当STM32遇到复位信号后,则从0x80000004处取出复位中断服务入口地址,继而执行复位中断服务程序,然后跳转__main函数,最后进入mian函数,来到C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