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tm32串口控制舵机程序

楼主(2018-09-16):
上位机通过串口给单片机发送角度,使得它控制舵机转对应的角度
若角度发送不正确,返回error提示信息
此程序可以用来检测舵机是否工作正常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pwm.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follower.h"

unsigned char Dat_R[50];
char error[] = "error";
char i2 = 0;//Dat_R[]的数组下标
u8 Transmit_flag_2=0;//串口2接受标志位

int main(void)
{
        u16 pwm_value = 0;//45~215对应0~180度
        u8 i = 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my_FOLLOWER_Init(115200);
        my_PWM_Init(1800,799);//20ms
        delay_init();
  TIM_SetCompare1(TIM3, 135);//初始化舵机角度为90度
        while(1)
        {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

                if(Transmit_flag_2)
                {
                        i = 0;

                        if(i2 <= 5)
                        {
                                while(Dat_R[i] != '\r')
                                {
                                        pwm_value = pwm_value*10 + (Dat_R[i]-'0');
                                        i++;
                                }

                                if(pwm_value<=180)
                                {
                                        TIM_SetCompare1(TIM3, pwm_value+45);
                                        USART_SendData(USART1, 'O');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 'K');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RESET);
                                }
                                else
                                {
                                        for(i = 0; i < 5; i++)
                                        {
                                                USART_SendData(USART1, error[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RESET);
                                        }
                                }
                        }
                        else
                        {
                                for(i = 0; i < 5; i++)
                                {
                                        USART_SendData(USART1, error[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RESET);
                                }
                        }

                        for(i = 0; i < i2; i++)
                        {
                                Dat_R[i] = 0;
                        }
                        i = 0;
                        pwm_value = 0;
                        i2 = 0;
                        Transmit_flag_2 = 0;
                }

        }
}

网友A(2019-07-05):
写的不行

网友B(2019-08-06):
无法用串口对角度进行改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