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集成库放置零件后引脚序号、名称的修改方法

楼主(2018-09-16):
在设计原理图SCH之后,下一步是根据原理图SCH设计PCB板图。对应同一个零件的同一个引脚,原理图中该引脚序号、名称,必须和PCB板图零件封装该引脚号和名称相同。如果不一致,PCB板图中铜箔走线就出错误。如果使用的零件库是非集成库:原理图使用的是schlib库,PCB图使用的是pcblib库。可以修改schlib库中该零件的引脚好和名称,与pcblib库中一致。或是修改pcblib库中该零件的引脚号,和schlib库中该零件的引脚号相同。需要进行此类修改的是电位器和三极管。
电位器在schlib库中,引脚号和名称见下图:
电位器上端TOP是1号脚。电位器下端BOT是2号脚。电位器中心抽头TAP是3号脚。而在最常用VR5电位器封装,引脚号码见下图:
上图电位器PCB封装图:电位器上端是1号脚,和电位器schlib库一致。电位器中心抽头是2号脚,和schlib不一致。电位器下端是3号脚,与schlib也不一致。对于这种非集成库,打开schlib库,改变schlib中的电位器引脚号,与上图PCB电位器封装图一致即可。简单方便。但是对于集成库就行不通。因为集成库有一个特点:它是把schlib库和pcblib库编译成一体了,无法对集成库中的sch符号和pcb封装图进行修改。可以采取以下简单易行的办法:
Altium designer中系统自带的集成库是:多种器件库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常用的零件这个集成库中都有。从这个集成库中放置的零件,同时包含:SCH原理图符号、PCB封装模型、信号仿真模型。在设计电路时,尽可能的使用集成库。在SCH原理图编辑器状态下,选择这个集成库,找到电位器见下图:
在上图中可看到电位器的原理图符号和电位器封装图。点击上图右上角Place RPot,放置电位器,放置后见下图:
上图中,没有显示电位器引脚的名称和脚号。
左键单击上图电位器中心抽头蓝色箭头部分,弹出下图:
单击上图design item ID RPot对话框右侧的三个横点,弹出下图:
点击上图中电位器SCH符号中心抽头的黑线部分,下面PCB封装图相对应的引脚号就会变化,见下图:
从上图可见:封装图的3脚和SCH图的中心抽头是对应脚,很显然这是错误的。因为VR5电位器实物封装图的3脚应当是电位器下端。下面需要改变SCH电位器符号的引脚号码。

在原理图SCH编辑器状态下,把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库中的电位器放置在SCH编辑器窗口中,见下图:
点击上图中电位器中心蓝色部分,弹出下图:
点击上图左下角的锁头图标,解锁后,就可以编辑电位器引脚的脚号了。上图中注意选择顶部标签:Pins:引脚标签。
上图中,左下角锁已经打开。上图顶部的列表,说明了电位器引脚的分配:电位器上端TOP是1脚,电位器的下端BOT是2脚。电位器的中心抽头TAP是3脚。这和电位器VR5的封装不一致。
上图中,引脚号Pins的下方眼睛图标是灰色的,引脚名称Name下方的眼睛图标也是灰色的。把它们点亮,在SCH原理图电位器中,就显示引脚号和引脚名称了。

点击上图中电位器中心抽头黑色横线,弹出下图:
上图显示:中心抽头引脚号是3,名称是TAP,在上图右侧的引脚属性对话框中,把标号designator由3改为2,按键盘enter键确认。
上图中心抽头已经改好。同方法该电位器下端为3:
到此为止:电位器SCH符号脚号和PCB脚号完全一致了。

本文介绍的方法,不是修改集成库中的零件,而是把集成库零件放置在SCH画图页面后,修改SCH画图页面中的零件引脚号。

完整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内含清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