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ATFS源码移植与资料详解(库函数版)

楼主(2018-09-16):
使用STM32F103ZET6与TF卡连接,使用SPI通信方式外加FATFS文件系统,亲测可用。
FAT文件系统实验

1.              了解 FAT 文件系统
2.              学会移植 FATFS
3.              学会使用 FATFS

我们学习了 SD 卡的使用,并且学会了怎么对 SD 卡进行读写操作,不过要 真正应用 SD 卡,必须学习使用文件系统。什么是文件系统呢,操作系统用于明 确磁盘或分区上的文件的方法和数据结构,即在磁盘上组织文件的方法。我们电 脑的 windows 系统使用的就是 FAT 文件系统,大家都知道,一般我们新买的 SD 卡,如果没有使用过,插入电脑的时候都要先格式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SD 卡里面没有建立FAT 文件系统,所以格式化之后,建立了 FAT 文件系统,电脑 才能识别 SD 卡上面的内存和文件。FAT 文件系统根据字节长度,有FAT12、 FAT16、FAT32。

13.1 FATFS简介
FATFS 是一个完全免费开源的 FAT 文件系统模块,专门为小型的嵌入式系 统而设计。它完全用标准 C 语言编写,所以具有良好的硬件平台独立性,可以 移植到 8051、PIC、AVR、SH、Z80、H8、ARM    等系列单片机上而只需做简 单的修改。它支持 FATl2、FATl6  和FAT32,支持多个存储媒介;有独立的缓 冲区,可以对多个文件进行读/写,并特别对 8  位单片机和 16  位单片机做了优 化。反正 FSTFS优点蛮多,挺好用,就是了,呵呵…大家下载最新的 FSTFS 可 以在 elm-chan 这个网站下载到。

13.2 FATFS的移植
1.              FATFS 源码文件说明
我们这里移植示范使用的是 R0.09b 版本,在我们例程文件下有一个 R0.09b
版本的压缩包。 我们解压该压缩包,会得到两个文件夹:

其中 doc 文件夹是各种使用说明,有英文版的和日文版的。而 src 文件夹就 是我们要使用的 FATFS 源码:

其中我们不需要修改的文件是:
ff.h              FATFS 和应用模块公用的包含文件
ff.c              FATFS 模块
diskio.h              FATFS 和 disk I/O  模块公用的包含文件
interger.h              数据类型定义

里面还有个 option 文件夹,这个是可选的外部功能(比如支持中文等)。一 般我们使用中文的话,将 cc936.c 添加到工程里面就好了。

那么我们需要修改的文件也就两个了。
ffconf.h              FATFS 模块配置文件
diskio.c              FATFS 和 disk I/O  模块接口层文件

2.              ffconf.h 配置说明
这 ffconf.h 的头文件里面是关于 FATFS 的各种设置,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 要来裁剪 FATFS,已达到自己想要的标准。我们来看一下它都有那些设置:
1)              _FS_TINY
这个设置是配置是使用标准模式,还是微小模式。我们使用标准模式, 这里设置为:0。
2)              _FS_READONLY
是否使用只读模式,我们选择可读可写。设置为:0。
3)              _FS_MINIMIZE
这个设置是选择是否裁剪掉一些函数,具体裁剪那些,大家可以查看下 面的设置说明,我们这里使用的全功能模式。设置为:0。
4)              _USE_STRFUNC
这个用来设置是否支持字符串类操作,我们选择使用。设置为:1。
5)              _USE_MKFS
使用使用格式化,我们这里选择使用。设置为:1。
6)              _USE_FASTSEEK

使用使能快速定位,我们选择使用。设置为:1。
7)              _USE_LABEL
是否启用磁盘卷标功能。使用也可以,不使用也可以。我们这里使用。 设置为:1。
8)              _USE_FORWARD
这个是在 TINY 模式下的设置,我们这里使用标准模式,不理它。
9)              _CODE_PAGE
这个用于设置语言类型。我们使用的中文。设置为:936
10) _USE_LFN
该选项用于设置是否支持长文件名(还需要_CODE_PAGE 支持),取值 范围为 0~3。0,表示不支持长文件名,1~3 是支持长文件名,但是存储地方 不一样。我们这里就默认使用 FATFS 本身的存储方式了。设置为:1。
11) _MAX_LFN
设置最大文件名长度,我们直接设置最大。设置为:255。
12) _LFN_UNICODE
是否使用 FATFS 的字符编码。我们不使用。设置为:0
13) _FS_RPATH
这里也是一些函数裁剪,我们这里设置为:1。
14) _VOLUMES
这里设置的是支持的卷轴数量,我们挂载 SD 卡,有时候可以挂载下
FLASH,所以这里我们设置为两个:2。
15) _MAX_SS
这里是设置扇区缓冲的最大值,我们设置为:512。
16) _MULTI_PARTITION
是否使用多重分区分配。我们这里设置为:0。
17) _USE_ERASE 使用使用扇区擦除。我们这里不那么麻烦,想使用的时候在设置。设置 为:0。
18) _WORD_ACCESS
这里定义使用权限。一般不使用。我们设置为:0。
19) _FS_REENTRANT
20) _FS_TIMEOUT
21) _SYNC_t
22) _FS_LOCK
这几个设置,我们都没有使用到,所以直接保持默认状态就好。

3.              diskio.c 移植
diskio.c 是最底层的接口函数。一般需要编写 6 个接口函数,如图:

1)              disk_initialize()函数

移植代码如下:
/*-----------------------------------------------------------------------*/
/*              Inidialize a Drive              初始化磁盘              */
/*-----------------------------------------------------------------------*/

DSTATUS disk_initialize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
{
DRESULT res = RES_ERROR;
int result;

switch (pdrv) {
case SD_CARD :
result = SD_Init();
if(result == 0)
{

}
break;
res = RES_OK;

case USB :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s;

}
其实修改并不多,在这个函数里面,红色字体部分就是 SD 卡初始化移植部 分。

2)              disk_status()函数

移植代码如下:
/*-----------------------------------------------------------------------*/
/* Get Disk Status  获取磁盘信息              */
/*-----------------------------------------------------------------------*/

DSTATUS disk_status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
{
pdrv = pdrv;
return 0;
}
这里我们不使用这个函数,所以我们什么都不写,直接返回 0 就好。

3)              disk_read()函数

移植代码如下:
/*-----------------------------------------------------------------------*/
/* Read Sector(s)              读取扇区              */
/*-----------------------------------------------------------------------*/

DRESULT disk_read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BYTE *buff,              /* Data buffer to store read data */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LBA) */

BYTE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read (1..128) */
)
{
DRESULT res = RES_ERROR;
int result;

switch (pdrv) {
case SD_CARD :
result = SD_ReadDisk(buff, sector, count);
if(result)
{

}
else
{

}
res = RES_ERROR;

res = RES_OK;

break;

case USB :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s;
}
SD 卡移植是红色字体部分。

4)              disk_write()函数

移植代码如下:
/*-----------------------------------------------------------------------*/
/* Write Sector(s)              */
/*-----------------------------------------------------------------------*/

#if _USE_WRITE DRESULT disk_write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const BYTE *buff,              /* Data to be written */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LBA) */

BYTE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write (1..128) */
)
{
DRESULT res = RES_ERROR;
int result;

switch (pdrv) {
case SD_CARD :
result = SD_WriteDisk((uint8_t*)buff, sector, count);
if(result == 0)
{
res = RES_OK;
}
break;

case USB :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s;
}
#endif

5)              disk_ioctl()函数

移植代码如下:
/*-----------------------------------------------------------------------*/
/* Miscellaneous Functions              其他表参数的获取              */
/*-----------------------------------------------------------------------*/

#if _USE_IOCTL DRESULT disk_ioctl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BYTE cmd,              /* Control code */

void *buff              /* Buffer to send/receive control data */
)
{
DRESULT res = RES_PARERR;

switch (pdrv) {
case SD_CARD :
switch(cmd)
{
case CTRL_SYNC:              //刷新磁盘
res = RES_OK;
break;
case GET_SECTOR_SIZE: //得到媒体大小
*(WORD*)buff = 512;
res = RES_OK;
break;
case GET_BLOCK_SIZE:              //块大小
*(WORD*)buff = 8;
res = RES_OK;
break;
case GET_SECTOR_COUNT:
if(SD_ReadCapacity((uint32_t *)buff) == 0)
{
res = RES_OK;
}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USB :
res = RES_PARERR;
break;
}

return res;
}
#endif
红色部分就是移植部分。

6)              get_fattime()函数

这个函数没有直接给在 diskio.c 里面,需要你自己写。代码如下:
DWORD get_fattime(void)
{
return 0;
}
因为我们例程里面没有使用时间,所以,直接返回零就好。

好了,到这里我们整个移植过程也就完成了,只要我们添加到工程里面 如下:

然后编译就可以使用了。

13.3 FATFS函数说明
FATFS 有许多函数可以提供给我们使用,主要函数如下:
1)   f_mount - Register/Unregister a work area
2)   f_open - Open/Create a file
3)   f_close - Close a file
4)   f_read - Read file
5)   f_write - Write file
6)   f_lseek - Move read/write pointer, Expand file size
7)   f_truncate - Truncate file size
8)   f_sync - Flush cached data
9)   f_opendir - Open a directory
10) f_readdir - Read a directory item
11) f_getfree - Get free clusters
12) f_stat - Get file status
13) f_mkdir - Create a directory
14) f_unlink - Remove a file or directory
15) f_chmod - Change attribute
16) f_utime - Change timestamp
17) f_rename - Rename/Move a file or directory
18) f_chdir - Change current directory
19) f_chdrive - Change current drive
20) f_getcwd - Retrieve the current directory
21) f_getlabel - Get volume label
22) f_setlabel - Set volume label
23) f_forward - Forward file data to the stream directly
24) f_mkfs - Create a file system on the drive
25) f_fdisk - Divide a physical drive
26) f_gets - Read a string
27) f_putc - Write a character
28) f_puts - Write a string
29) f_printf - Write a formatted string
30) f_tell - Get the current read/write pointer
31) f_eof - Test for end-of-file on a file
32) f_size - Get size of a file
33) f_error - Test for an error on a file
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介绍这些函数的怎么使用了,大家可以查看 doc 文件下
的使用说明,在使用说明中也有一些简单的使用例程,可以使大家很好的理解如 何使用这些函数。在这里我们就简单讲一些常用的函数。
1.              f_mount()函数 这个函数用来注册/注销文件系统对象(工作区域)的函数,在使用 FATFS 之
前,要先调用这个函数来注册文件系统,又称挂载系统。 它有两个输入参数:
1)              逻辑驱动器的标号。我们在 diskio.c 中有这么一个定义:

#define SD_CARD              0
那么我们的 SD 卡的逻辑驱动器标号就是“0”,当我们要挂载 SD 卡的时 候,这个参数就要设置为:0。
2)              指向文件系统对象的指针 这个是用来存放系统信息的变量,它的文件类型是结构体 FATFS,所以我们
只要定义 FATFS 类型的参数,传递给它就可以了。而如果是注销掉文件系统, 那么传递给它一个 NULL 指针就可以了。

2.              f_getfree()函数 这个函数就是我们用来读取内存空间要调用的函数,在使用说明里面,
它也给出如何使用这个函数的例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例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使用 f_getfree()来读取容量的步骤为:
1)              挂载文件系统。 例程上面没有写出要挂载文件系统,不过一般在进行 FATFS 的函数
操作之前都要调用 f_mount()函数挂载文件系统。
2)              调用 f_getfree()读取相应的参数。
3)              从文件系统参数中读取总的内存和空闲的内存。

我们例程中调用的读取内存容量的函数如下:
/*************************************************************
* Function Name              : FATFS_GetFree
* Description              :  读取总磁盘大小和空闲磁盘大小
* Input              : drv:磁盘编号
*              * total:保存读取到的总磁盘大小
*              * free:保存读取到的空闲磁盘大小
* Output              : None
* Return              : res:读取状态。0:成功;其他则是其他相应的错误 信息。
*************************************************************/
uint8_t FATFS_GetFree(uint8_t *drv, uint32_t *total, uint32_t *free)
{
FATFS *fs1;
u8 res;
DWORD fre_clust=0, fre_sect=0, tot_sect=0;
/*  得到磁盘信息及空闲簇数量 */
res = f_getfree((const TCHAR*)drv, &fre_clust, &fs1);
if(res == 0)              //表示读取成功
{
tot_sect = (fs1->n_fatent-2) * fs1->csize;  //得到总扇区数
fre_sect = fre_clust * fs1->csize;              //得到空闲扇区数
#if _MAX_SS!=512 //扇区大小不是 512 字节,则转换为 512 字节
tot_sect *= fs1->ssize/512;
fre_sect *= fs1->ssize/512;
#endif
*total = tot_sect >> 1;              //单位为 KB
*free = fre_sect >> 1;              //单位为 KB
}

return res;
}

13.4 FATFS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int8_t showData[5] = {0, 0, 0, 0, 0}, ledState; FATFS fs0, fs1;
uint32_t              free, total, i = 0;
TFT_Init(); FLASH_Init(); GUI_DisplayInit();
USART1_Config(9600); LED_Config(); while(SD_Init())
{
GUI_Show12Char(0, 126, "SD  卡初始化错误", RED, BLACK);
}
f_mount(0,&fs0);              //挂载 SD 卡
f_mount(1,&fs1);              //挂载 FLASH 卡
/*  读取 SD 卡 FAT 的容量和空余 */
if(FATFS_GetFree("0:", &total, &free))
{
}
else
{
BLACK);
BLACK);
}
printf(" SD 卡 FAT 错误!");
GUI_Show12Char(0, 147, "SD 卡 FAT 错误!", RED, BLACK);
/*  显示 FAT 容量 */
total >>= 10;              //从 KB 转成 MB
free >>= 10;
printf(" sd card total memory:%d MB\n", total);
printf(" sd card free memory:%d MB\n", free);
showData[0] = (total % 10000 /1000) + '0'; showData[1] = (total % 1000 /100) + '0'; showData[2] = (total % 100 /10) + '0';showData[3] = (total % 10) + '0';
GUI_Show12Char(0, 126, "sd card total memory is:              MB", RED,
GUI_Show12Char(192, 126, showData, RED, BLACK);
showData[0] = (total % 10000 /1000) + '0'; showData[1] = (total % 1000 /100) + '0'; showData[2] = (total % 100 /10) + '0';showData[3] = (total % 10) + '0';
GUI_Show12Char(0, 147, "sd card free memory is:              MB", RED,
GUI_Show12Char(184, 147, showData, RED, BLACK);
/*  读取 FLASH 卡 FAT 的容量和空余 */
while(FATFS_GetFree("1:", &total, &free))
{
f_mkfs(1, 1, 4096); //如果读取失败,格式化 FLASH
i++;
if(i > 10)
{
break;
}
}
/*  显示 FAT 容量 */
if(i > 10)
{

}
else
{
BLACK);
BLACK);
}
printf(" FLASH FAT 错误!");
GUI_Show12Char(0, 84, "FLASH FAT error!", RED, BLACK);
printf(" FLASH total memory:%d KB\n", total);
printf(" FLASH free memory:%d KB\n", free);
showData[0] = (total % 10000 /1000) + '0'; showData[1] = (total % 1000 /100) + '0'; showData[2] = (total % 100 /10) + '0';showData[3] = (total % 10) + '0';
GUI_Show12Char(0, 84, "FLASH total memory is:              KB", RED,
GUI_Show12Char(176, 84, showData, RED, BLACK);
showData[0] = (total % 10000 /1000) + '0'; showData[1] = (total % 1000 /100) + '0'; showData[2] = (total % 100 /10) + '0';showData[3] = (total % 10) + '0';
GUI_Show12Char(0, 105, "FLASH free memory is:              KB", RED,
GUI_Show12Char(168, 105, showData, RED, BLACK);
while(1)
{
/* LED 灯闪烁 */
i++;
if(i>0xFFFFF)
{
i = 0;
if(ledState == 0xFE)
{
}
else
{

}
ledState = 0xFF;
ledState = 0xFE;
LED_SetState(ledState);
}
}
}

/*******************************************************************************
*
*                                        普中科技
--------------------------------------------------------------------------------
* 实 验 名                 : FATFS实验
* 实验说明       : 将程序下载进去后点击复位,LCD上显示SD卡和FLASH
                                        的总容量和可用内存,
                                        如果在未插上SD卡的时候无显示,插上SD卡后按下复位进行重新检测
                                        LED指示灯闪烁。
                                        按下复位开关重新运行,其他子函数注释
                                        可以参考之前的函数注释
* 连接方式       :
* 注    意                 :         所用函数在头文件.c文件内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d.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myfatapp.h"
#include "gui.h"
#include "led.h"
#include "ff.h"
void GUI_DisplayInit(void);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uint8_t showData[5] = {0, 0, 0, 0, 0}, ledState;
    FATFS fs0, fs1;
        uint32_t  free, total, i = 0;
    TFT_Init();
    FLASH_Init();
    GUI_DisplayInit();
        USART1_Config(9600);
    LED_Config();
    while(SD_Init())
    {
        GUI_Show12Char(0, 126, "SD 卡初始化错误", RED, BLACK);
    }

          f_mount(0,&fs0);                                  //挂载SD卡
    f_mount(1,&fs1);                                  //挂载FLASH卡

     //读取SD卡FAT的容量和空余
    if(FATFS_GetFree("0:", &total, &free))
    {
        printf(" SD卡 FAT 错误!");
        GUI_Show12Char(0, 147, "SD卡 FAT 错误!", RED, BLACK);
    }
    else
    {
        // 显示FAT容量
        total >>= 10;   //从KB转成MB
        free >>= 10;
        printf(" sd card total memory:%d MB\n", total);
        printf(" sd card free memory:%d MB\n", free);

        showData[0] = (total % 10000 /1000) + '0';
        showData[1] = (total % 1000 /100) + '0';
        showData[2] = (total % 100 /10) + '0';
        showData[3] = (total % 10) + '0';
        GUI_Show12Char(0, 126, "sd card total memory is:    MB",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192, 126, showData, RED, BLACK);
        showData[0] = (free % 10000 /1000) + '0';
        showData[1] = (free % 1000 /100) + '0';
        showData[2] = (free % 100 /10) + '0';
        showData[3] = (free % 10) + '0';
        GUI_Show12Char(0, 167, "sd card free memory is:    MB",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184, 167, showData, RED, BLACK);
    }
    //读取FLASH卡FAT的容量和空余
    while(FATFS_GetFree("1:", &total, &free))
    {
        f_mkfs(1, 1, 4096); //如果读取失败,格式化FLASH
        i++;
        if(i > 10)
        {
            break;
        }
    }
    //显示FAT容量
    if(i > 10)
    {
        printf(" FLASH FAT 错误!");
        GUI_Show12Char(0, 84, "FLASH FAT error!", RED, BLACK);
    }
    else
    {
        printf(" FLASH total memory:%d KB\n", total);
        printf(" FLASH free memory:%d KB\n", free);

        showData[0] = (total % 10000 /1000) + '0';
        showData[1] = (total % 1000 /100) + '0';
        showData[2] = (total % 100 /10) + '0';
        showData[3] = (total % 10) + '0';
        GUI_Show12Char(0, 84, "FLASH total memory is:    KB",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176, 84, showData, RED, BLACK);
        showData[0] = (free % 10000 /1000) + '0';
        showData[1] = (free % 1000 /100) + '0';
        showData[2] = (free % 100 /10) + '0';
        showData[3] = (free % 10) + '0';
        GUI_Show12Char(0, 105, "FLASH free memory is:    KB",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168, 105, showData, RED, BLACK);
    }
        while(1)
        {
        /* LED灯闪烁 */
        i++;
        if(i>0xFFFFF)
        {
            i = 0;
            if(ledState == 0xFE)
            {
                ledState = 0xFF;
            }
            else
            {
                ledState = 0xFE;
            }
            LED_SetState(ledState);
        }
        }
}
/****************************************************************************
* Function Name  : GUI_DisplayInit
* Description    : 初始化彩屏显示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UI_DisplayInit(void)
{
    TFT_ClearScreen(BLACK);
    GUI_Show16Chinese(80, 0, "普中科技",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90, 21, "PRECHIN",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60, 42, "www点prechin点com", RED, BLACK);
    GUI_Show12Char(60, 63, "FAT文件系统实验", RED, BLACK);
}

网友A:
这是个好例程,不错!!

网友B(2019-03-02):
这是个好例程,看过一次,现在编译不了了。

网友C(2019-05-09):
内容是SD卡的, TF卡真的能用吗?

网友D(2019-09-06):
参考一下。谢谢分享

楼主(2020-12-05):
引用 网友C:
内容是SD卡的, TF卡真的能用吗?

可以的,TF卡和SD卡的引脚定义基本一致,协议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