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e与typedef使用上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8-09-16):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与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使用上有什么差别???

网友A:
如果在一个小程序里是没有区别的,都可以实现关键字的替换,但是在一个团队开发的时候,一般用TYPDEF,因为用了之后,你的队友可以用#ifndefXXX #defineXXX的形式来使用你所说的关键字替换。比较方便团队合作,这是程序编写规范的问题,不是语法问题。
关键字typedef在编译阶段有效,由于是在编译阶段,因此typedef有类型检查的功能。
#define则是宏定义,发生在预处理阶段,也就是编译之前,它只进行简单而机械的字符串替换,而不进行任何检查
1. 首先,二者执行时间不同
关键字typedef在编译阶段有效,由于是在编译阶段,因此typedef有类型检查的功能。
Define则是宏定义,发生在预处理阶段,也就是编译之前,它只进行简单而机械的字符串替换,而不进行任何检查。

#define用法例子:
#define f(x) x*x
main( )
{
 int a=6,b=2,c;
 c=f(a) / f(b);
 printf("%d //n",c);
}
程序的输出结果是: 36,根本原因就在于#define只是简单的字符串替换。

2. 功能不同
Typedef用来定义类型的别名,这些类型不只包含内部类型(int,char等),还包括自定义类型(如struct),可以起到使类型易于记忆的功能。
如: typedef int (*PF) (const char *, const char *);
定义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的数据类型PF,其中函数返回值为int,参数为const char *。

typedef 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用途,那就是定义机器无关的类型,例如,你可以定义一个叫 REAL 的浮点类型,在目标机器上它可以i获得最高的精度:typedef long double REAL;
在不支持 long double 的机器上,该 typedef 看起来会是下面这样:typedef double REAL;
并且,在连 double 都不支持的机器上,该 typedef 看起来会是这样:typedef float REAL;

#define不只是可以为类型取别名,还可以定义常量、变量、编译开关等。

3. 作用域不同
#define没有作用域的限制,只要是之前预定义过的宏,在以后的程序中都可以使用。
而typedef有自己的作用域。
void   fun()
  {
      #define   A   int
  }

  void   gun()
  {
        //在这里也可以使用A,因为宏替换没有作用域,
        //但如果上面用的是typedef,那这里就不能用A  ,不过一般不在函数内使用typedef
  }
4. 对指针的操作
二者修饰指针类型时,作用不同。
Typedef int * pint;
#define PINT int *

Const pint p;//p不可更改,p指向的内容可以更改,相当于 int * const p;
Const PINT p;//p可以更改,p指向的内容不能更改,相当于 const int *p;或 int const *p;

pint s1, s2; //s1和s2都是int型指针
PINT s3, s4; //相当于int * s3,s4;只有一个是指针。

网友B:
对于#define uint unsigned int与typedef unsigned int u16;在使用效果上是一样的,但是当出偏差时,会有不同的结果,例如:#define后某个关键字书写错误时,编译能通过;同样的错误书写在typedef后则编译会报错。#define和typedef使用上有较多差别的,百度有详细说明,在此不多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