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al error /wire/wire.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rduino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
Arduino出现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
错误提示:fatal error /wire/wire.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准备把程序下到板的时候,Arduino出现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18-09-16):
已经解决问题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问题 了

楼主能分享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分享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这错误警告大概意思是说我这程序分别存在2个盘(D盘和C盘)里面啦,我删了存在C盘的那份,再点击下载。就没有这样的错误警告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错误警告大概意思是说我这程序分别存在2个盘(D盘和C盘)里面啦,我删了存在C盘的那份,再点击下载。就 ...

谢谢评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