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8修改三极管引脚标号和名称的方法

楼主(2018-09-16):
在设计电路板时,先设计原理图sch,然后根据原理图sch设计PCB图。设计原理图时需要使用原理图零件库符号库schlib,设计PCB板图时需要使用pcblib封装库。对于同一个零件,schlib 库零件的引脚号和名称,一定要和pcblib封装库的引脚号一一对应。如果两个引脚号不同,PCB板的铜箔走线就会出差错。如果使用的是非集成库,而是独立的schlib、   pcblib库,一般改变schlib库中零件的引脚号,达到和Pcblib库的引脚号一致即可。如果使用的是集成库,就不能采用这个方法。因为集成库中的SCH符号和PCB封装图经过编译后成为一个整体,不可拆分,不能单独修改集成库中sch符号的引脚。可以采用下面的方法:
Altium designer系统自带的集成库是: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常用的零件这个集成库中都有。只需要加载这个集成库,AD18系统就可以同时得到零件的原理图符号、PCB封装、仿真模型。
因为集成库里的零件不能修改零件引脚标号和名称,只能先把集成零件放置在原理图SCH编辑区中,然后修改放置后的零件引脚标号。
下图是SCH编辑器的集成库:
点击上图中右上角 place 2n3904,把这个三极管放置在SCH绘图区,见下图:
双击上图三极管中心蓝色线条,弹出三极管属性对话框:见下图。
上图零件属性对话框顶部,有三个标签,选择:引脚 标签Pins。把上图中Pins 下面的眼睛图标点亮,把Name图标点亮,就可以在SCH绘图区的三极管显示三个引脚的标号和名称,见下图:
从上图看出:脚号1是E极,脚号2是B极。脚号3是C极。不同厂家生产的三极管,封装图的引脚顺序不一致,有的厂家顺序是:1脚是C极   2脚是B极,3脚是E极。因此,有时需要更改SCH符号的引脚标号。
双击上图中右侧零件属性对话框中3个引脚任一个,弹出下图:零件引脚编辑器。
上图中,三极管引脚标号designator可以更改,引脚名称Name可以更改。和TO-92A封装引脚号一致。和三极管实物的引脚一致。
注意上图中TO-92A下面的脚号,2N3904下面的脚号,在这里不可以更改,因为上图是SCH符号引脚编辑器,不是PCB封装引脚编辑器。如果想要更改PCB封装的引脚标号,采用下面的方法:
双击原理图SCH编辑区中的的三个脚符号,弹出零件属性对话框,下图:
点击上图左上角的general常规项,在上图的底部露出PCB封装图,下拉窗口右边缘的滚动条,完全露出封装图,下图:
上图是封装图编辑器,点击上图中Add右侧的笔状图标,弹出PCB模型编辑器,下图:
点击上图右上角:Pin map引脚配置图,弹出模型图。下图:
上图中,component designator下面的脚号是SCH符号的原理图引脚号,在这里不可以更改,因为上图是PCB模型编辑器,不是SCH编辑器。上图中Model designator模型脚号可以更改到与实物引脚一致。

点击上图中simulation仿真,然后点击下方Add右侧的笔状图标,弹出下图:
点击上图顶部Port map标签,弹出下图:
下图中schematic pin,是三极管三个引脚的脚号和名称,1   2   3是脚号,E  B  C 是名称。因为上图是仿真模型编辑器,不是原理图SCH编辑器,因此,SCH的脚号和名称不可以更改。可以更改model pin下面的脚号和名称。

AD17、 AD18特有的属性对话框功能非常强大,点击画图窗口中的不同对象,就可以显示相应对象的属性,然后可以对这些属性的很多参数,可以进行修改、编辑。无所不能。非常得心应手。

完整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内含清晰图):

网友A:
18都出来啦

网友B:
altium18元件管脚编辑器感觉没之前的好用了,之前有一个隐藏引脚连接到网络(我们一般是接地GND),18版本找不到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