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5蓝牙收发数据 求程序

楼主(2018-09-16):
我想用蓝牙将ds18b20采集的温度通过蓝牙发给手机,不知道程序怎么写。

网友A:
单片机和蓝牙,就是串口通讯、定时发送到串口。。。。。蓝牙等待手机连接,就能收到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和蓝牙,就是串口通讯、定时发送到串口。。。。。蓝牙等待手机连接,就能收到了

~~~~~~~~~~~~~~~

发给串口能收到,也是正常的,但是连上蓝牙后,手机收不到。

网友B:
void send_data(u8 a)
{
          SBUF=a;
          while(!TI);
          TI=0;
}

if(RI)
   {
     a=SBUF;
    RI=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