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些单片机按键程序

楼主(2018-09-16):
/*==================
  按键读键函数
==================*/
void ReadKey(void)
{
uchar ReadData;
ReadData=(((~(P3&0XF0))&0XF0)|(P3&0X0F));  //将前四位取反,即P3.7-P3.4 保留P3.3-P3.0的数据,【目的为将按键位取反,不影响其他位】
    Trg  = ReadData & (~Cont);      // 只要有按键按下,在对应位会有一个脉冲,后四位不确定。如P3.4按下了,会出现一次0X1F;P3.5按下了,会出现一次0X2F;
    Cont = ReadData;                // 有按键按下,会出现对应编码。
if(Cont&0xf0) // 如果按键不放,不处理
   {
     KeyCnt++;   // 读键次数
  KeyEffect=Cont;
  if(KeyCnt>=1000)KeyCnt=1000;
     return;
   }
else       // 键值发生改变
   {

     if((KeyCnt>=10)&&(KeyCnt<=90))   //多次读键消抖
     {
        KeyCnt=0;
   KeyEffect=(KeyEffect&0xf0)+80;
   KeyOpt();
   send_char_com(KeyEffect);
        if(Cont&0x10)
   {
    BeepCnt=0x10;
    Keyflg_S2=1;

   }
     }
  else if(KeyCnt>=150)   //长按
     {
   BeepCnt=0x10;
      KeyCnt=0;
     }
   }
}
/*===============
  按键处理子函数
=================*/
void KeyOpt(void)
{
  switch(KeyEffect)
  {
    case 0:              // 空键
    {
      break;
    }
case 0xd0:              // S4键(P1.3)
   {
    BeepCnt=0x10;
  Keyflg_S5^=1;
  LED1^=1;
      break;
   }
   case 0x90:            // S5键(P1.4)
   {
    BeepCnt=0x10;
    Keyflg_S4^=1;
  LED2^=1;
      break;
    }
case 0x70:              // S6键(P1.5)
   {
    BeepCnt=0x10;
    Keyflg_S3^=1;
  LED3^=1;
      break;
   }
    case 0x60:              // S6键(P1.5)
   {
    BeepCnt=0x10;
    Keyflg_S2^=1;
  LED4^=1;
      break;
   }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通过三个逻辑变量运算,确定按键的按下、长按、抬起,确实较妙。如果配以状态机,则程序会更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