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了单片机看板子上电容、电感电路不懂,要如何学习?

楼主(2018-09-16):
学了一段时间单片机了,看到别人设计的板子上电容、电感,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加,如何计算。
求大师指点,应该怎么学习这些知识,要看那些书

网友A:
模拟、数字电路基础学习。
此部分可通过学习模电、数电教材,结合模电、数电基础实验,同时上网搜索一些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自己理解后制作成实物,并通过调试积累模拟、数字电路的基本设计和调试经验。

网友B:
你应该是没什么电子基础的吧?那就建议你先看看邮电出版社出版的《怎样看无线电电路图》吧!

网友C:
楼上说得很好。系统地学下模拟电路基础,资料很多。关键是照着例子自己实验,边做边学,理解的更快

网友D:
尼尔森电路第十版

网友E:
需要先看下模拟和数字电路,对基础的知识有理解,同时做一些单片机的设计开发。

网友F:
学习基础
同时了解这些器件常用于什么功能及常用电路

网友G:
一样,我也是,不够做设计一般都是需要电路就在网上找,直接拿需要模块加进去就行,至于电阻,电容无非就是起到保护电路,限流,滤波,整流的目的,大小好像要求也不高吧,这要根据实际电路来调试。

网友H:
先看视频 一步一步来 我也在学习的

网友H:
再看视频的时候 看着视频一步一步画图 这样最好 单一看视频容易忘记 印象不深刻

网友I:
看c51单片机的书

网友J:
先看看单片机手册

网友K:
先看模电数电,然后再谈单片机。不然基础都不会

网友L:
先是电路基础,再上数模电

网友M:
学习+实践,只看书理论,你不一定领悟特别深,懂得实践才能体会原理

网友N:
建议购买一本单片机设计类的书进行学习,有利于对原件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