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JLINK下载程序检测不到芯片

楼主:
超级小白求问,我的STM32开发板上就练了一个JLINK下载器,但是在KEIL里DEBUG里后设置JLINK后一直检测不到芯片,是不是开发板还要用跟数据线接到电脑上给STM32供电啊,这么说JINK是不是不能供电啊,也就是STM32开发板上连了两根数据线是么

网友A(2018-09-17):
JLINK不能对外供电,VCC接外面电源,接板子上的电源,是参考用的,板子要单独供电

网友B:
jlink下载器可以选择带电模式。

网友C:
打开jlink的盒子,里边一边都会带3.3的电源插针,自己将3.3和1引脚用跳线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就像这图上那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