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画PCB时芯片引脚的编辑 数字电路芯片电源引脚的连接

楼主(2018-09-17):
AD18芯片引脚名更改及数字芯片电源引脚的连接

在设计电路时,从零件库把芯片放置到原理图编辑区后,有时候需要编辑、修改芯片引脚的脚号和名称,Altium Designer17  AD18特有的属性编辑器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操作方法:在原理图编辑器窗口中双击需要编辑的芯片,弹出该芯片的属性对话框,见下图:
在上图中U4A符号上双击,弹出U4A属性对话框,见下图:
上图是连接属性对话框,上图顶部有三个标签:genral常规项   parameters参数项 Pins引脚。选择pins,如上图,显示该芯片全部的引脚号和对应的名称。上图中,每个名称前面都有一个眼睛图标,默认是灰色的:不在原理图上显示引脚名称,引脚号前面的眼睛图标是点亮的:在原理图上显示引脚号。在上图左下角有锁图标,点击:开锁。在锁的右侧有眼睛图标,默认是灰色的,左键单击点亮它:在原理图编辑区显示该IC隐藏的引脚,即显示该芯片全部的引脚。数字芯片的VCC和GND引脚系统默认是隐藏的,平时不显示。点亮该图标,就可以把VCC  GND显示出来。上图右下角是三个引脚编辑按钮。按Add:增加引脚。Add最右侧的按钮是删除按钮:按一次删除选中的引脚。Add右侧的笔型按钮,是引脚编辑按钮,点击它弹出引脚编辑器窗口,见下图:
上图是芯片引脚编辑器,引脚标号designator  引脚名称name   引脚类型type  引脚是否显示show ,都可以编辑、修改、设定。上图左下角add:增加引脚。Remove删除选中的引脚。
下图:显示数字芯片的公共引脚:VCC   GND  显示引脚的名称:A  B  Y.

数字电路芯片74系列 CD系列的电源引脚默认是VCC,接地引脚是GND,如上图所示。在画数字芯片电路的原理图时,画一个电源,该电源端口名称设定为:VCC   GND。或在一个供电线上放置网络标号:VCC  GND,altium designer系统就会自动默认和数字芯片的电源引脚VCC   GND连接在一起。
如果设计的原理图中既有数字电路芯片,也有模拟运放芯片,还有功放芯片,这些芯片默认的供电引脚名称都是VCC  GND,但运放的VCC是15V,功放的VCC是24V或更高。系统会默认这三个不同电源的VCC引脚都连接在一起,从而出现重大差错。为了避免出现此类错误,应把这三个不同电源、相同的电源引脚VCC名称修改为不同。例如:把功放芯片电源引脚的VCC改为VDD,把运放电源引脚的VCC改为VCC1。三个电源名称不同了,系统就不会把它们连在一起了,而是分开布线。

完整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内含清晰图):

网友A:
altium18元件管脚编辑器 找不到隐藏引脚连接到某个网络的选项了(例如0引脚连接到 GND,不在原理图上显示)   不知各位怎么解决?

网友A:
大哥,altium18元件管脚编辑器     隐藏引脚连接到地 (原理图上不要显示出来)怎么处理?老版本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