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数码管倒计时如何变成正计时的问题?

楼主:
请问如何将天数的倒计时变成天数的正计时

#include <REGX52.H>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定义的头文件
#include<LS595driver.h>
#include<LS595_2driver.h>
#include<ds1302driver.h>

SYSTEMTIME today;                  //2018.1.2 12:00:00 2
unsigned int T0loop;          //记录进入T0的次数
unsigned int flag;        //约10秒1次,
unsigned int countupday; //记录正计时天数的参数
unsigned char olddaytemp,newdaytemp;  //用来比较是否已经过一天
unsigned char keyvalue;//记录按键扫描函数的返回值

//******************
//unsigned int test[10]={0,111,222,333,444,555,666,777,888,999}; //记录倒计时天数的参数
unsigned char i;

//*******************
sbit key1 = P1^0;
sbit key2 = P1^1;
sbit key3 = P1^2;
sbit LEDr=P1^3;
sbit LEDg=P1^4;
sbit LEDy=P1^5;
void Init_89C52();      //初始化89C52
void InitT0();
char Keyscan();         //按键扫描并返回键值
void Setcountupday(); //按键设置正计时天数

void main()
{
  Init_89C52();
  Delay_ms(1000);
  countupday = 865;
  LEDr = 1;
  LEDg = 1;
  LEDy = 1;

//*****************************
  Init_1302();  //初始化时钟
  InitT0();     //初始化T0定时器
  Displayround();

  while(1)
  {
   Displaysecond_595(&today);
   Displayday_595(&today);
   Displayhour_595(&today);
   Displayminute_595(&today);

   Setcountupday();
   Displaycountupnum(countupday);
   if(flag==1)
   {
     flag = 0;
         if(olddaytemp=!newdaytemp)
         {
           countupday++;
     }
   }
  }
}

//*************************************************************************
//Time0中断函数
//功能:定时出10秒/50毫秒=200个循环
//参数:无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 = 0;
  T0loop++;
  if(T0loop==200)
  {
    Gettime_1302(&today);
        olddaytemp = today.day;
  }
  if(T0loop==400)
  {
        Gettime_1302(&today);
        newdaytemp = today.day;
        flag = 1;
        T0loop = 0;
  }
  TH0 = (65536-46083)/256;                                  //重新给T0赋初始值
  TL0 = (65536-46083)%256;                                  //
  TR0 = 1;                                //启动T0
}
//*************************************************************************
//Time0中断函数
//功能:每8秒进入中断,执行开门或关门操作,并重设Time0
//参数:无
//*************************************************************************
void InitT0()
{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11.0592MHz晶振的12分频,16位定时器65536-1
  TH0 =(65536-46083)/256;  //将定时器计时时间设定为46083*1.085微秒=50000微秒=50毫秒
  TL0 =(65536-46083)%256;  //
  EA  = 1;       //开启总中断
  ET0 = 1;       //T0中断允许
  TR0 = 1;       //启动定时器T0
  T0loop = 0;                          //记录进入T0的次数
  flag = 0;         //10秒一个周期
}

/*89C52初始化*/
void Init_89C52()
{
  P0 = 0;
  P1 = 1;
  P2 = 0;
  T0loop = 0;
}
/*按键扫描函数*/
char Keyscan()
{
  if(key1==0)
  {
    Delay_ms(200);
        if(key1==0)
        {
          return 1;
        }
  }
  if(key2==1)
  {
    Delay_ms(200);
        if(key2==1)
        {
          return 2;
        }
  }
  if(key3==1)
  {
    Delay_ms(200);
        if(key3==1)
        {
          return 2;
        }
  }
  else
    return 0;
}
/*按键调整函数*/
void Setcountupday()
{
  switch(Keyscan())
  {
    case 1:
        countupday--;
        Displaycountupnum(countupday);
        break;

        case 2:
        countupday++;
        Displaycountupnum(countupday);
        break;

        default:
        Displaycountupnum(countupday);
        break;
  }
}

网友A(2018-09-17):
这个Displaycountupnum函数在哪呢

其实,是把要显示的变量,换成
unsigned int countupday; //记录正计时天数的参数
这个变量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Displaycountupnum函数在哪呢

其实,是把要显示的变量,换成

请问能详细说一下怎么改吗,非常感谢

网友C:
你是想做成日期一样吗?

网友D:
请问能详细说一下怎么改吗,非常感谢

网友E:
Displaycountupnum(),这个函数贴出来

网友F:
正计时,根本不需要你这个倒计时程序嘛,只要正确读出1302的数据,就可以了,因为1302本身就是正计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Displaycountupnum(),这个函数贴出来

/*===============================================================*/
/*                     第二组级联74LS595_2数码管驱动程序         */
/*===============================================================*/
#ifndef _LS595_2driver_H_
#define _LS595_2driver_H_

sbit RCK_595_2 = P0^4;        //第二组级联595的并行输出时钟
sbit DS_595_2 = P0^3;         //第二组级联595数据线
sbit CLK_595_2 = P0^5;        //第二组级联595移位输入时钟

unsigned char code countupseg[] =                                                                                                    //第二组595中定义0~9,高亮低灭
{// 0         1          2           3        4         5          6           7        8         9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unsigned char code roundseg[6]={0x01,0x02,0x04,0x08,0x10,0x20}; //花式旋转

/*延时函数  1ms为单位*/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延时函数,t/ms
{
  unsigned int a,b;
  for(a=0;a<t;a++)
  {
    for(b=0;b<100;b++)
    {
       _nop_();
    }
  }
}

/* 向1个LS595_2写入1个字节*/
void Send1byte_595_2(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dat&0x80)
        DS_595_2 = 1;
        else
        DS_595_2 = 0;
        dat <<=1;
        CLK_595_2 = 0;
        _nop_();
        CLK_595_2 = 1;
  }

}
/* 向3个级联LS595_2写入3个字节*/
void Send3byte_595_2(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unsigned char dat3)
{
  Send1byte_595_2(dat1);
  Send1byte_595_2(dat2);
  Send1byte_595_2(dat3);
}

/*允许将LS595输出并行数据*/
void Out_595_2()
{
  RCK_595_2 = 0;
  _nop_();
  RCK_595_2 = 1;
}

/*显示倒计时 3位*/
void Displaycountupnum(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int units,tens,hundreds;
  units = num%10;
  tens = (num/10)%10;
  hundreds = num/100;

  Send3byte_595_2(countupseg[hundreds],countupseg[tens],countupseg[units]);        //显示倒计时的个、十、百位
  Out_595_2();

}
/*大字花式转圈*/
void Displayround()
{
  unsigned char j;
  for(j=0;j<5;j++)
  {
    Send3byte_595_2(roundseg[j],roundseg[j],roundseg[j]);
        Out_595_2();
        Delay_ms(800);
  }

}
#endif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做成日期一样吗?

就是数码管000-999的的正计时,一天加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正计时,根本不需要你这个倒计时程序嘛,只要正确读出1302的数据,就可以了,因为1302本身就是正计时啊。

/*===============================================================*/
/*                     DS1302驱动程序                            */
/*===============================================================*/
#ifndef _ds1302driver_H_
#define _ds1302driver_H_
//#include<LS595driver.h>

sbit RST_1302 = P2^2;       //1302的RST
sbit IO_1302 = P2^1;        //1302的IO
sbit SCLK_1302 = P2^0;      //1302的SCLK
sbit ACC0 = ACC^0;          //定义单片机累加器寄存器ACC
sbit ACC7 = ACC^7;          //定义单片机累加器寄存器ACC

/*  宏定义DS1302的写入寄存器  */
#define WDS1302_SECOND  0X80
#define WDS1302_MINUTE  0X82
#define WDS1302_HOUR    0X84
#define WDS1302_WEEK    0X8A
#define WDS1302_DAY     0X86
#define WDS1302_MONTH   0X88
#define WDS1302_YEAR    0X8C
#define WDS1302_BATTERY 0X90

/*  宏定义DS1302的读取寄存器  */
#define RDS1302_SECOND  0X81
#define RDS1302_MINUTE  0X83
#define RDS1302_HOUR    0X85
#define RDS1302_WEEK    0X8B
#define RDS1302_DAY     0X87
#define RDS1302_MONTH   0X89
#define RDS1302_YEAR    0X8D
#define RDS1302_BATTERY 0X91

/*向DS1302写入一个字节*/
void Send1byte_1302(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ACC = dat;        //将dat放入累加器ACC内
  for(i=8;i>0;i--)
  {
    IO_1302 = ACC0;     //将ACC的最低位赋值给IO管脚
        SCLK_1302 = 1;
        SCLK_1302 = 0;
        ACC = ACC>>1;
  }
}

/*从DS1302读取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Get1byte_1302()
{
  unsigned char i;
  for(i=8;i>0;i--)
  {
    ACC = ACC>>1;                  //挪空最高位
        ACC7 = IO_1302;       //将IO管脚赋值给ACC的最高位
    SCLK_1302 = 1;
        SCLK_1302 = 0;
  }
  return(ACC);
}

/*向DS1302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add--1302的地址,dat--写入的数据*/
void Write_1302(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
  RST_1302 = 0;
  SCLK_1302 = 0;
  RST_1302 = 1;
  Send1byte_1302(add);
  Send1byte_1302(dat);
  SCLK_1302 = 1;
  RST_1302 = 0;
}

/*从DS1302指定地址读取数据  add--1302的地址*/
unsigned char Read_1302(unsigned char add)
{
  unsigned char temp;
  RST_1302 = 0;
  SCLK_1302 = 0;
  RST_1302 = 1;
  Send1byte_1302(add|0x01);
  temp = Get1byte_1302();
  SCLK_1302 = 1;
  RST_1302 = 0;
  return(temp);
}

/*设置写保护 flag=1~禁止写  flag=0~允许写*/
void Protect_1302(unsigned char flag)
{
  if(flag)
    Write_1302(0x8e,0x80);
  else
    Write_1302(0x8e,0x00);
}

/*初始化DS1302 的日期*/
void Init_1302()//
{
  RST_1302 = 0;
  SCLK_1302 = 0;
  Protect_1302(0);                    //允许写操作
  Write_1302(WDS1302_SECOND,0x00);    //向DS1302秒寄存器80H写入秒初始00
  Write_1302(WDS1302_MINUTE,0x00);    //向DS1302分寄存器82H写入分初始00
  Write_1302(WDS1302_HOUR,0x12);      //向DS1302时寄存器84H写入时初始12
  Write_1302(WDS1302_WEEK,0x03);      //向DS1302周寄存器8aH写入周初始03
  Write_1302(WDS1302_DAY,0x01);       //向DS1302日寄存器86H写入日初始1
  Write_1302(WDS1302_MONTH,0x08);     //向DS1302月寄存器88H写入月初始8
  Write_1302(WDS1302_YEAR,0x18);      //向DS1302年寄存器8cH写入年初始18
  Protect_1302(1);                    //禁止写操作
}

/*设置单个寄存器日期时间*/
void Set_time_1302(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timeBCD;
  timeBCD = (time/10)<<4 | (time%10);   //将十进制转为二进制才能写入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入
  Write_1302(add,timeBCD);
  Write_1302(0x8e,0x80);                                //启动保护 禁止写
}

/*获取DS1302内的时间日期*/
void Gettime_1302(SYSTEMTIME *time)
{
  unsigned char gettempe;
  gettempe = Read_1302(RDS1302_SECOND);                                                   //获取秒寄存器
  time->second = ((gettempe&0x70)>>4)*10 + (gettempe&0x0F);           //完成秒赋值 二进制转十进制
  gettempe = Read_1302(RDS1302_MINUTE);                                                   //获取分寄存器
  time->minute = ((gettempe&0x70)>>4)*10 + (gettempe&0x0F);           //完成分赋值 二进制转十进制
  gettempe = Read_1302(RDS1302_HOUR);                                                   //获取时寄存器
  time->hour = ((gettempe&0x70)>>4)*10 + (gettempe&0x0F);           //完成时赋值 二进制转十进制
  gettempe = Read_1302(RDS1302_WEEK);                                                   //获取周寄存器
  time->week= ((gettempe&0x70)>>4)*10 + (gettempe&0x0F);           //完成周赋值 二进制转十进制
  gettempe = Read_1302(RDS1302_DAY);                                                   //获取日寄存器
  time->day = ((gettempe&0x70)>>4)*10 + (gettempe&0x0F);           //完成日赋值 二进制转十进制
  gettempe = Read_1302(RDS1302_MONTH);                                                   //获取月寄存器
  time->month = ((gettempe&0x70)>>4)*10 + (gettempe&0x0F);           //完成月赋值 二进制转十进制
  gettempe = Read_1302(RDS1302_YEAR);                                                   //获取年寄存器
  time->year = ((gettempe&0x70)>>4)*10 + (gettempe&0x0F);           //完成年赋值 二进制转十进制
}

#endif
请问这个程序能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Displaycountupnum(),这个函数贴出来

void Displaycountupnum(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int units,tens,hundreds;
  units = num%10;
  tens = (num/10)%10;
  hundreds = num/100;

  Send3byte_595_2(countupseg[hundreds],countupseg[tens],countupseg[units]);        //显示倒计时的个、十、百位
  Out_595_2();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Displaycountupnum函数在哪呢

其实,是把要显示的变量,换成

/*===============================================================*/
/*                     第二组级联74LS595_2数码管驱动程序         */
/*===============================================================*/
#ifndef _LS595_2driver_H_
#define _LS595_2driver_H_

sbit RCK_595_2 = P0^4;        //第二组级联595的并行输出时钟
sbit DS_595_2 = P0^3;         //第二组级联595数据线
sbit CLK_595_2 = P0^5;        //第二组级联595移位输入时钟

unsigned char code countupseg[] =                                                                                                    //第二组595中定义0~9,高亮低灭
{// 0         1          2           3        4         5          6           7        8         9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unsigned char code roundseg[6]={0x01,0x02,0x04,0x08,0x10,0x20}; //花式旋转

/*延时函数  1ms为单位*/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延时函数,t/ms
{
  unsigned int a,b;
  for(a=0;a<t;a++)
  {
    for(b=0;b<100;b++)
    {
       _nop_();
    }
  }
}

/* 向1个LS595_2写入1个字节*/
void Send1byte_595_2(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dat&0x80)
        DS_595_2 = 1;
        else
        DS_595_2 = 0;
        dat <<=1;
        CLK_595_2 = 0;
        _nop_();
        CLK_595_2 = 1;
  }

}
/* 向3个级联LS595_2写入3个字节*/
void Send3byte_595_2(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unsigned char dat3)
{
  Send1byte_595_2(dat1);
  Send1byte_595_2(dat2);
  Send1byte_595_2(dat3);
}

/*允许将LS595输出并行数据*/
void Out_595_2()
{
  RCK_595_2 = 0;
  _nop_();
  RCK_595_2 = 1;
}

/*显示倒计时 3位*/
void Displaycountupnum(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int units,tens,hundreds;
  units = num%10;
  tens = (num/10)%10;
  hundreds = num/100;

  Send3byte_595_2(countupseg[hundreds],countupseg[tens],countupseg[units]);        //显示倒计时的个、十、百位
  Out_595_2();

}
/*大字花式转圈*/
void Displayround()
{
  unsigned char j;
  for(j=0;j<5;j++)
  {
    Send3byte_595_2(roundseg[j],roundseg[j],roundseg[j]);
        Out_595_2();
        Delay_ms(800);
  }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