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8点阵屏单片机电子钟制作资料(有C语言和汇编源码)

楼主(2018-09-17):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电路原理图如下:

/*-------------------------------------------
程序名:    32*8点阵屏电子钟
编写人:    杜洋
CPU说明:   MCS-51(AT89S52) 12MHZ
接口说明:  DS1302、DS18B20
修改日志:
  NO.1-20051215 完成LED驱动、显示切换、时钟温度读取
        NO.2-20051216 完成整点报时、填加注释信息
         NO.3-20051220 完成了调时、按键音等所以的功能(没有闹钟)
    NO.3-20051221  增加了十位为0时的消隐功能
--------------------------------------------*/

//------------------------------定义头文件
#include <reg51.h>//MCS-51单片机
//------------------------------定义缩写字符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扬声器接口,低电平使能
sbit Bell_Out  = P1 ^ 5;//扬声器驱动
//------------------------------定义DS18B20音
sbit DQ        = P1 ^ 6;//ds1820data(单总线)
//------------------------------定义DS1302时钟接口
sbit clock_clk = P3 ^ 5;//ds1302_clk(时钟线)
sbit clock_dat = P3 ^ 6;//ds1302_dat(数据线)
sbit clock_Rst = P3 ^ 7;//ds1302_Rst(复位线)
//-----------------------------定义数据口
#define Led_13     P0  //第1、3屏数据口
#define Led_24     P2  //第2、4屏数据口
#define Led_E      P1  //74HC154的BCD列驱动(P1.0~P1.4)
sbit Led_EA    =   P1 ^ 4;//显示列驱动器(74HC154)使能
//-----------------------------独立键盘定义
sbit Add_Key   = P3 ^ 1;//前位加1键
sbit Add2_Key  = P3 ^ 0;//后位加1键
sbit OK_Key    = P3 ^ 2;//确定键
sbit int_Key   = P3 ^ 3;//中断入口
//-----------------------------定义累加器A中的各位
sbit a0   = ACC ^ 0;
sbit a1   = ACC ^ 1;
sbit a2   = ACC ^ 2;
sbit a3   = ACC ^ 3;
sbit a4   = ACC ^ 4;
sbit a5   = ACC ^ 5;
sbit a6   = ACC ^ 6;
sbit a7   = ACC ^ 7;
//------------------------------------定义全局变量
bit txx = 0;
uchar settime;//定义标志位
uchar yy,mo,dd,xq,hh,mm,bn;//定义时间映射全局变量(专用寄存器)
static uchar timecount = 0;//定义静态软件计数器变量
static uchar pp = 0;//定义静态小时更新用数据变量
//------------------------------------函数声明(按字母顺序排列)
void Beep(void);
void Beep_key(void);
void Beep_set(void);
void clearRAM (void);
uchar clock_in(void);
void clock_out(uchar dd);
void Delay(int num);
void DelayM(uint a);
void display (void);
void display_s (void);
void Init_1302(void);
void int1 (void);
void putin (uchar u);
uchar read_clock(uchar ord);
void read_clockS(void);
void Set_time(unsigned char sel);
void setput (uchar k);
void Timer0(void);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write_clock(uchar ord, uchar dd);
uchar DL (uchar);
uchar DSS (void);

//-----------------------------定义显示缓冲寄存器(32个字节全局变量)
uchar Ledplay [35];//
//-----------------------------定义字符数据表单(二维数组)
uchar code no[][10]={
//-----------------------------------数字字符表
{0x7E,0xFF,0x81,0x81,0xFF,0x7E,0},//0
{0x82,0xFF,0xFF,0x80,0}, //1
{0xC6,0xE7,0xB1,0x99,0x8F,0x86,0},//2
{0x42,0xC3,0x89,0x89,0xFF,0x76,0},//3
{0x30,0x28,0xA6,0xFF,0xFF,0xA0,0},//4
{0x4F,0xCF,0x89,0x89,0xF9,0x71,0},//5
{0x7E,0xFF,0x89,0x8B,0xFB,0x70,0},//6
{0x03,0x03,0xF9,0xFF,0x07,0},//7
{0x76,0xFF,0x89,0x89,0xFF,0x76,0},//8
{0x0E,0xDF,0xD1,0x91,0xFF,0x7E,0},//9
//-----------------------------------星期字符表
{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8,0x10,0},//一10
{0x40,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0,0},//二
{0x82,0x92,0x92,0x92,0x92,0x92,0x82,0x80,0},//三
{0xFE,0xA2,0x9E,0x82,0x9E,0xA2,0xFE,0},//四
{0x80,0x89,0xFF,0x89,0x89,0x89,0xF9,0x80,0},//五
{0x88,0x68,0x38,0x0E,0x38,0x68,0x88,0},//六
{0xFE,0x92,0x92,0x92,0x92,0xFE,0},//日                        10+6
//-----------------------------------特殊字符表
{0x6C,0x6C,0},//“:”                                                                17
{0x18,0x18,0x18,0x18,0},//“-”                                                  18
{0x06,0x06,0x78,0xFC,0x84,0x84,0x84,0x80,0},//“oC”        19
{0x02,0x8E,0xFC,0xFC,0x8E,0x02,0},//“Y”(在调时时表示年)20
{0x80,0x7E,0x15,0x15,0x95,0xFF,0},//“月”21
{0xFE,0x92,0x92,0x92,0x92,0xFE,0}//“日”22
};
//-----------------------------------开机画面,显示“DYDIY”
uchar code dydiy[]={//显示“DYDIY”
0x82,0xFE,0xFE,0x82,0xFE,0x7C,0,
0x02,0x8E,0xFC,0xFC,0x8E,0x02,0,
0x82,0xFE,0xFE,0x82,0xFE,0x7C,0,
0x82,0xFE,0xFE,0x82,0,
0x02,0x8E,0xFC,0xFC,0x8E,0x02,0,0x99
};
//---------------------------------------延时函数 2uS/次
void Delay(int num){
        for (;num>0;num--);
}
//---------------------------------------延时函数 1MS/次
void DelayM(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125; i++);  //一个 ; 表示空语句,CPU空转。
                }                                      //i 从0加到125,CPU大概就耗时1毫秒
        }
//---------------------------------------1302驱动程序(底层协议)
void clock_out(unsigned char dd){
        ACC=dd;
        clock_dat=a0;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1;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2;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3;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4;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5;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6;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7; clock_clk=1; clock_clk=0;
}
//---------------------------------------DS1302写入字节(底层协议)
unsigned char clock_in(void){
        clock_dat=1;
        a0=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1=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2=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3=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4=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5=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6=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7=clock_dat;
        return(ACC);
}
//----------------------------------------DS1302读数据(底层协议)
uchar read_clock(uchar ord){
        uchar dd=0;
        clock_clk=0;
        clock_Rst=0;
        clock_Rst=1;
        clock_out(ord);
        dd=clock_in();
        clock_Rst=0;
        clock_clk=1;
        return(dd);
}
//---------------------------------------常用时钟数据读取
void read_clockS(void){
        mm = read_clock(0x83);//读取分钟数据
        hh = read_clock(0x85);//小时
        dd = read_clock(0x87);//日
        mo = read_clock(0x89);//月
        xq = read_clock(0x8b);//星期
        yy = read_clock(0x8d);//年
}
//*---------------------------------------DS1302写数据(底层协议)
void write_clock(uchar ord, uchar dd){
        clock_clk=0;
        clock_Rst=0;
        clock_Rst=1;
        clock_out(ord);
        clock_out(dd);
        clock_Rst=0;
        clock_clk=1;
}
//--------------------------------------------------调时用加1程序
void Set_time(unsigned char sel){ //根据选择调整的相应项目加1并写入DS1302
  signed char address,item;
  signed char max,mini;
  if(sel==7)  {address=0x80; max=0;mini=0;}     //秒7
  if(sel==6)  {address=0x82; max=59;mini=0;}    //分钟6
  if(sel==5)  {address=0x84; max=23;mini=0;}    //小时5
  if(sel==3)  {address=0x86; max=31;mini=1;}    //日3
  if(sel==2)  {address=0x88; max=12;mini=1;}    //月2
  if(sel==1)  {address=0x8c; max=99; mini=0;}    //年1
  if(sel==4)  {address=0x8a; max=7;mini=1;}    //星期4
  //读取1302某地址上的数值转换成10进制赋给item
  item=((read_clock(address+1))/16)*10 + (read_clock(address+1))%16;
          item++;//数值加1
  if(item>max) item=mini;//查看数值有效范围
  if(item<mini) item=max;
  write_clock(0x8e,0x00);//允许写操作
  write_clock(address,(item/10)*16+item%10);//转换成16进制写入1302
  write_clock(0x8e,0x80);//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
//--------------------------------------------设置1302的初始时间
void Init_1302(void){//(2005年12月20日12时00分00秒星期二)
        write_clock(0x8e,0x00);//允许写操作
        write_clock(0x8c,0x05);//年
        write_clock(0x8a,0x02);//星期
        write_clock(0x88,0x12);//月
        write_clock(0x86,0x20);//日
        write_clock(0x84,0x12);//小时
        write_clock(0x82,0x00);//分钟
        write_clock(0x80,0x00);//秒
        write_clock(0x90,0xa5);//充电
        write_clock(0x8e,0x80);//禁止写操作
}
//--------------------------------------------扬声器--整点报时
void Beep(void){//BELL
        uchar a;//定义变量用于发声的长度设置
        Led_EA = 1;//关列显示驱动,防止屏幕出现乱码
        for(a=60;a>0;a--){//第一个声音的长度
                Bell_Out = ~Bell_Out;//取反扬声器驱动口,以产生音频
                Delay(100);//音调设置延时
        }
        for(a=100;a>0;a--){//同上
                Bell_Out = ~Bell_Out;
                Delay(80);//
        }
        for(a=100;a>0;a--){//同上
                Bell_Out = ~Bell_Out;
                Delay(30);//
        }
}
//--------------------------------------------扬声器--设置报警
void Beep_set(void){//BELL
        uchar a;//定义变量用于发声的长度设置
        Led_EA = 1;//关列显示驱动,防止屏幕出现乱码
        for(a=250;a>0;a--){//第一个声音的长度
                Bell_Out = ~Bell_Out;//取反扬声器驱动口,以产生音频
                Delay(20);//音调设置延时
        }
        for(a=100;a>0;a--){//同上
                Bell_Out = ~Bell_Out;
                Delay(80);//
        }
}
//----------------------------------------扬声器--按键音
void Beep_key(void){
        uchar a;//定义变量用于发声的长度设置
        Led_EA = 1;//关列显示驱动,防止屏幕出现乱码
        for(a=100;a>0;a--){//声音的长度
                Bell_Out = ~Bell_Out;
                Delay(50);//音调设置延时
        }
}
//----------------------------------------32个寄存器清空(0x00)
void clearRAM (void){//寄存器清空函数
        uchar a;//定义变量用于清空数据指针
        for(a=0;a<32;a++){//指向32个寄存器
                Ledplay[a] = 0;//将指向的寄存器清空
        }
}
//----------------------------------------将字符装入显示寄存器
void putin (uchar u){//字符载入函数
        uchar a = 0;//定义变量用于数据提取指针
        do{
                Ledplay[bn] = no[u][a];//将二维数组中的一组数据放入显示缓冲区
                a++;//换下一个提取字节
                bn++;//换下一个显示缓冲字节
        }
        while(no[u][a] != 0);//当显示数据为0时结束循环
        bn++;//换下一个显示缓冲字节
        Ledplay[bn] = 0;//显示一列的空位,便于字符区分
}
//------------------------------------调时切换
void setput (uchar k){
        switch(k){//K为0调整日期,K为1调整时间,K为2调整年和星期
                case 0:{
                        read_clockS();//调用时钟芯片驱动函数,读出时钟数据并放入相应的寄存器
                        clearRAM();//清空显示缓冲区数据
                        bn = 0;//显示位累加寄存器清零(从头开始写入显示缓冲区)
                        if(mo/16 != 0){
                                putin(mo/16);//显示月值(十位,为0时消隐)
                        }
                        putin(mo%16);//显示月值(个位)
                        putin(21);//显示横杠“月”
                        if(dd/16 != 0){
                                putin(dd/16);//显示日值(十位,为0时消隐)
                        }
                        putin(dd%16);//显示日值(个位)
                        putin(22);//显示“日”
                }break;
                case 1:{
                        read_clockS();//调用时钟芯片驱动函数,读出时钟数据并放入相应的寄存器
                        clearRAM();//清空显示缓冲区数据
                        bn = 0;//显示位累加寄存器清零(从头开始写入显示缓冲区)
                        //if(hh/16 != 0){
                                putin(hh/16);//显示小时值(十位,为0时消隐)
                        //}
                        putin(hh%16);//显示小时值(个位)
                        putin(17);//显示冒号“:”
                        putin(mm/16);//显示分钟值(十位)
                        putin(mm%16);//显示分钟值(个位)
                }break;
                case 2:{
                        read_clockS();//调用时钟芯片驱动函数,读出时钟数据并放入相应的寄存器
                        clearRAM();//清空显示缓冲区数据
                        bn = 0;//显示位累加寄存器清零(从头开始写入显示缓冲区)
                        putin(yy/16);//显示年(十位)
                        putin(yy%16);//显示年(个位)
                        putin(20);//显示“Y”表示年
                        putin(xq+9);//显示星期数据
                }break;
                default:{//数据不附时退出
                }
        }
        Beep_key();//按键音
}
//----------------------------------------32*8点阵显示驱动
void display (void){//点阵屏驱动函数
        uchar ac,aa=7;//定义两个数据变量
        for(ac=0x28;ac<0x30;ac++){//扫描后两块LED屏(由于P1.5接扬声器所以高4位为2,旨在关声音)
                Led_E  = ac;//用ac值驱动使能列信号
                Led_24 = DL(Ledplay[aa+8]);//将显示寄存器数据写入2、4屏(嵌入DL汇编是为了翻转字节数据,如果接线正确可省去)
                Led_13 = Ledplay[aa];//将显示寄存器数据写入1、3屏
                Delay(60);//延时1.2微秒
                Led_13 = 0;//数据总线清空
                Led_24 = 0;
                aa--;//aa减1,换下一列显示
        }
        aa = 23;//指定后16个数据的提取
        for(ac=0x20;ac<0x28;ac++){//扫描前两块LED屏
                Led_E  = ac;//用ac值驱动使能列信号
                Led_24 = DL(Ledplay[aa+8]);//将显示寄存器数据写入2、4屏
                Led_13 = Ledplay[aa];//将显示寄存器数据写入1、3屏
                Delay(60);//延时1.2微秒
                Led_13 = 0;//数据总线清空
                Led_24 = 0;
                aa--;//aa减1,换下一列显示
        }
}
//--------------------------------------------32*8点阵反色显示驱动(表示调时)
void display_s (void){//点阵屏驱动函数
        uchar ac,aa=7;//定义两个数据变量
        for(ac=0x28;ac<0x30;ac++){//扫描后两块LED屏(由于P1.5接扬声器所以高4位为2,旨在关声音)
                Led_E  = ac;//用ac值驱动使能列信号
                Led_24 = ~DL(Ledplay[aa+8]);//将显示寄存器数据反色写入2、4屏(嵌入DL汇编是为了翻转字节数据,如果接线正确可省去)
                Led_13 = ~Ledplay[aa];//将显示寄存器数据反色写入1、3屏
                Delay(60);//延时1.2微秒
                Led_13 = 0;//数据总线清空
                Led_24 = 0;
                aa--;//aa减1,换下一列显示
        }
        aa = 23;//指定后16个数据的提取
        for(ac=0x20;ac<0x28;ac++){//扫描前两块LED屏
                Led_E  = ac;//用ac值驱动使能列信号
                Led_24 = ~DL(Ledplay[aa+8]);//将显示寄存器数据反色写入2、4屏
                Led_13 = ~Ledplay[aa];//将显示寄存器数据反色写入1、3屏
                Delay(60);//延时1.2微秒
                Led_13 = 0;//数据总线清空
                Led_24 = 0;
                aa--;//aa减1,换下一列显示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void){//定时器0初始(主函数中被调用一次)
        TMOD=0x01;//定时器方式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1-16位定时)
        TH0=(65535-50000)/256;//50MS
        TL0=(65535-50000)%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TR0=1;//启动定时器0
}
//===============================================定时器中断函数(产生显示切换)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定时器中断入口,使用第1工作组寄存器
        TH0=(65535-50000)/256; //50ms定时(定时器工作方式1)
          TL0=(65535-50000)%256;
          timecount++;//软件计数加1
        if(timecount == 20){//软件计数加到20时显示日期(1S)
                Led_EA  = 1;//关列显示驱动,防止屏幕出现乱码
                read_clockS();//调用时钟芯片驱动函数,读出时钟数据并放入相应的寄存器
                clearRAM();//清空显示缓冲区数据
                bn = 0;//显示位累加寄存器清零(从头开始写入显示缓冲区)
                if(mo/16 != 0){//为0时消隐
                        putin(mo/16);//显示月值(十位,为0时消隐)
                }
                putin(mo%16);//显示月值(个位)
                putin(21);//显示“月”
                if(dd/16 != 0){//为0时消隐
                        putin(dd/16);//显示日值(十位,为0时消隐)
                }
                putin(dd%16);//显示日值(个位)
                putin(22);//显示“日”
        }
        if(timecount == 40){//软件计数加到40时显示时间(2S)
                Led_EA  = 1;//关列显示驱动,防止屏幕出现乱码
                clearRAM();//清空显示缓冲区数据
                bn = 0;//显示位累加寄存器清零(从头开始写入显示缓冲区)
                if(hh > 6 && hh < 22){//整点报时设为早6时到晚22时之间
                        if(pp != hh){//当小时值更新时则启动报时
                                pp = hh;//将新的小时值放入更新寄存器
                                Beep();//启动报时
                        }
                }
                //if(hh/16){//为0时消隐
                        putin(hh/16);//显示小时值(十位,为0时消隐)
                //}
                putin(hh%16);//显示小时值(个位)
                putin(17);//显示冒号“:”
                putin(mm/16);//显示分钟值(十位)
                putin(mm%16);//显示分钟值(个位)
        }
          if(timecount > 80){////软件计数加到80时显示时间(1S)
                uchar ty = 0;//定义温度寄存器变量
                timecount = 0;//软件计数清零
                Led_EA  = 1;//关列显示驱动,防止屏幕出现乱码
                ty = DSS();//将DSS汇编程序取得的温度值放入温度寄存器变量
                        clearRAM();//清空显示缓冲区数据
                        bn = 0;//显示位累加寄存器清零(从头开始写入显示缓冲区)
                if(ty >99){//当温度高于99度或未发现温度传感器(DS18B20)时显示“--”
                        putin(18);//显示“--”
                        putin(18);
                }
                else{//温度小于99度并发现温度传感器(DS18B20)时,显示温度值
                        if(ty/10 != 0){//为0时消隐
                                putin(ty/10);//温度值的十位
                        }
                        putin(ty%10);//温度值的个位
                }
                putin(19);//显示摄氏度符号“oC”
                putin(xq+9);//显示星期数据
    }
}
//===============================================外中断0,调时开关(P3.3)
void int1 (void) interrupt 2 {//中断入口2(INT1)
        uchar a;//定义延时长度
        for(a=100;a>0;a--){//延时处理,防止误按(长按2秒后有效)
                display_s ();//反色显示表示按键有效
        }
        if(int_Key == 0){//进入闹钟设置界面
                Beep_set();//调时提示音
                if(settime == 0x77){//如果调时标志为0说明当正为正常显示状态
                        ET0 = 0;//关定时器中断(停止显示切换)
                        TR0 = 0;
                        settime = 0;//变为调时的反色显示
                        setput(0);//显示清0后的内容
                }
                else{//如果调时标志为1说明当正为调时显示状态
                        ET0 = 1;//开定时器中断(开启显示切换)
                        TR0 = 1;
                        settime = 0x77;//变为正常显示
                }
                while(int_Key == 0){//等待调时键释放
                        display ();//不释放时调用屏幕显示
                }
        }
}
//===============================================主函数,产生点阵显示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uchar a = 0;//定义变量用于数据提取指针
        Beep();//启动发出报时音(测试扬声器)
        do{//显示开机画面“DYDIY”
                Ledplay[bn] = dydiy[a];//将二维数组中的一组数据放入显示缓冲区
                a++;//换下一个提取字节
                bn++;//换下一个显示缓冲字节
        }
        while(dydiy[a] != 0x99);//当显示数据为0时结束循环
        timecount = 41;//将显示切换值调到41,使开机画面停留2秒
        Timer0_Init();//定时器初始化
        IT1 = 0;//外中断1下沉触发
        EX1 = 1;//开外中断1(调时键)
        settime = 0x77;//显示标志为0表示正常显示
//-------------------------------------主循环体
        while(1){//
                static uchar k = 0;
                if(settime == 0x77) {//显示标志为0表示正常显示
                        display ();//正常显示驱动
                        //正常显示时同时按下Add、Add2、OK三个键则初始化时间
                        if(Add_Key == 0 && Add2_Key ==0 && OK_Key == 0 ){
                                DelayM(100);//延时去抖动
                                if(Add_Key == 0 && Add2_Key ==0 && OK_Key == 0 ){
                                        Beep_set();//提示音
                                        Init_1302();//调用时间初始化函数
                                }
                        }
                }
                else{//显示标志为1表示调时状态
                        display_s();//调时显示驱动
                        if(OK_Key == 0) {//调时切换键按下切换调时的内容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汇编语言代码:
  1. MAINP  SEGMENT  CODE    ;程序段

  2. PUBLIC  MAIN                          ;入口地址,跳转到DL标号处执行汇编程序

  3. RSEG  MAINP                          ;程序段

  4.            ;这是关于DS18B20的读写程序,数据脚IN,晶振12MHZ
  5. ;温度传感器18B20汇编程序,采用器件默认的12位转化,最大转化时间750微秒
  6. ;可以将检测到的温度直接显示到AT89C51开发实验板的两个数码管上
  7. ;显示温度00到99度,很准确哦~~无需校正!

  8. ;单片机内存分配申明!
  9. TEMPER_L EQU 29H;用于保存读出温度的低8位
  10. TEMPER_H EQU 28H;用于保存读出温度的高8位
  11. in equ P3.3

MAIN:
LCALL GET_TEMPER;调用读温度子程序

;进行温度显示,这里我们考虑用网站提供的两位数码管来显示温度
;显示范围00到99度,显示精度为1度
;因为12位转化时每一位的精度为0.0625度,我们不要求显示小数所以可以抛弃29H的低4位
;将28H中的低4位移入29H中的高4位,这样获得一个新字节,这个字节就是实际测量获得的温度
;这个转化温度的方法可是我想出来的哦~~非常简洁无需乘于0.0625系数

MOV A,29H
         MOV B,28H
MOV C,B.0;将28H中的最低位移入C
RRC A
MOV C,B.1
RRC A
MOV C,B.2
RRC A
MOV C,B.3
RRC A
MOV 29H,A

RET

; 这是DS18B20复位初始化子程序
INIT_1820:
SETB IN
NOP
CLR IN
;主机发出延时537微秒的复位低脉冲
MOV R1,#3
TSR1:MOV R0,#107
DJNZ R0,$
DJNZ R1,TSR1
SETB IN;然后拉高数据线
NOP
NOP
NOP
MOV R0,#25H
TSR2:
JNB IN,TSR3;等待DS18B20回应
DJNZ R0,TSR2
LJMP TSR4 ; 延时
TSR3:
;SETB FLAG1 ;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LJMP TSR5
TSR4:
;CLR FLAG1 ;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LJMP TSR7

TSR5:
MOV R0,#117
TSR6:
DJNZ R0,TSR6 ; 时序要求延时一段时间
TSR7:
SETB IN
RET

; 读出转换后的温度值
GET_TEMPER:
SETB IN
LCALL INIT_1820;先复位DS18B20
;JB FLAG1,TSS2
;CLR P1.2
;RET ; 判断DS1820是否存在?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TSS2:
;CLR P1.3;DS18B20已经被检测到!!!!!!!!!!!!!!!!!!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44H ;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_1820

;这里通过调用显示子程序实现延时一段时间,等待AD转换结束,12位的话750微秒
;LCALL D1MS;DISPLAY

LCALL INIT_1820;准备读温度前先复位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0BEH ;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_1820

LCALL READ_18200; 将读出的温度数据保存到35H/36H

RET

;写DS18B20的子程序(有具体的时序要求)
WRITE_1820:
MOV R2,#8;一共8位数据
CLR C
WR1:
CLR IN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IN,C
MOV R3,#23
DJNZ R3,$
SETB IN
NOP
DJNZ R2,WR1
SETB IN
RET

; 读DS18B20的程序,从DS18B20中读出两个字节的温度数据
READ_18200:
MOV R4,#2 ;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1,#29H ; 低位存入29H(TEMPER_L),高位存入28H(TEMPER_H)
RE00:
MOV R2,#8;数据一共有8位
RE01:
CLR C
SETB IN
NOP
NOP
CLR IN
NOP
NOP
NOP
SETB IN

MOV R3,#9
RE10:
DJNZ R3,RE10

MOV C,IN

MOV R3,#23
RE20:
DJNZ R3,RE20

RRC A
DJNZ R2,RE01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0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