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C8T6的485通讯参考源码有问题 求帮助

楼主(2018-09-17):
1、该例程为RS485例程。

2、使用说明
   (1)工程文件路径:例程目录\RS485\MDK-ARM\Project.uvproj。
   (2)请使用MDK 4.0以上版本打开,MDK版本过低会导致无法识别工程。
   (3)下载调试工具为ULINK。
   (4)请将RS485A、RS485B连接RS485转RS232,并打开超级终端或串口助手,配置波特率115200,8位,一个停止位,无校验位。
   (5)HEX文件下载到板子后,使用超级终端或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看到调试信息,表明例程运行正确。

3、注意事项
   请务必在下载、调试、运行过程中,保持板子上电、ULINK连接并插在电脑上。

/****************************************Copyright (c)****************************************************
**--------------File Info---------------------------------------------------------------------------------
** File name:               main.c
** Descriptions:            The RS485 application function
**
**--------------------------------------------------------------------------------------------------------
** Created by:              AVRman
** Created date:            2010-10-30
** Version:                 v1.0
** Descriptions:            The original version
**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Version:
** Descriptions: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define DIR485_Receiv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2)
#define DIR485_Send()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2)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scription    : Delay Time
* Input          : - nCount: Delay Tim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Delay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int main(void)
{
    uint8_t ch;
        USART_Configuration();
    printf("*****************************************************************\r\n");
    printf("*                                                               *\r\n");
    printf("*  Thank you for using HY-RedBull V3.0 Development Board ! ^_^  *\r\n");
    printf("*                                                               *\r\n");
    printf("*****************************************************************\r\n");
           printf("\r\nPlease input any word :\r\n");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Loop until RXNE = 1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RXNE) == RESET);
                ch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Delay(10000);
                printf("%c",ch);
    }
}

/*******************************************************************************
* Function Name  : USART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 USART3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USART3 , ENABLE);

  /*
  *  USART3_TX -> PB10 , USART3_RX -> PB11 , 485_DIR -> PB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3,USART_FLAG_TC);
  USART_Cmd(USART3, ENABLE);
}

/**
  * @brief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PUTCHAR_PROTOTYPE
{
  DIR485_Send();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3, (uint8_t)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C) == RESET)
  {}

  DIR485_Receive();

  return ch;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网友A(2019-07-05):
程序不能用

网友B(2019-10-19):
有原理图 吗?

网友C(2019-12-19):
不知道行不行  先看看

网友D(2021-06-06):
不能用,已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