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ZET6芯片的采样+滤波程序源码

楼主(2018-09-17):
可用作开发学习使用
/*
*********************************************************************************************************
*
*    例程名称      : Ex004-按键检测例程(软件滤波+FIFO)
*    例程版本      : V2.0
*    ST固件库版本  :V3.5.0
*    作    者      : armfly
*    发布日期      : 2011-10-16
*
*    开发环境      : KEIL的uVision V3.70、uVision V4.13、IAR的EWARM V5.30
*
*    修改记录      :
*        2010-09-27 发布V1.0版本,固件库为V3.1.2
*        2011-03-20 发布V1.1版本,固件库为V3.4.0
*        2011-11-16 发布2.0版本,固件库为V3.5.0,优化工程结构,打印信息改为中文
*
*********************************************************************************************************
*/

【1】例程介绍
    这个例子演示如何使用ADC以及如何对ADC采样值进行滤波处理。
    Systick中断服务程序每个1ms启动并采集一次ADC值(PC4口线,可调电阻),并且对最近的20个样本进行求平均值。
    平均值保存在全局变量g_usAdcValue中。主程序定时读取这个变量,并将值打印到串口1。

    实际测试数据:
    (1)程序在CPU内部Flash或者内部RAM执行时,样本个数取20个,则采样值非常稳定(1个字跳动)
    (2)程序在外部SRAM运行时,由于3.3V电源波动,因此采样值跳动较大。

    请用串口线将开发板的COM1口连接到PC机的串口(或者USB串口),然后打开超级终端软件(XP自带的或者SecureCRT
    软件),可以在PC软件界面看到例程的运行信息。

    程序具有如下功能:
        - 复位后打印例程基本信息
        - 主程序定时将ADC值打印到串口1
        - 调节开发板上的可调电阻,超级终端界面上会显示一个不断旋转的字符 + 实时的ADC平均值

    程序执行结果如下:
        *************************************************************
        * 例程名称   : ADC采样和滤波例程
        * 例程版本   : 2.0
        * 发布日期   : 2011-10-16
        * 固件库版本 : 3.5.0
        *************************************************************
        请调节开发板上的精密可调电阻,观察ADC采样值的变化
        / PC4口线ADC采样值 =  2149 , 电压 = 1731mV

    对于Keil MDK,为了避免中文字符串告警,需要在C/C++编译选项中增加 --diag_suppress=870 参数。

    本程序支持在CPU内部Flash、CPU内部RAM和CPU外部RAM调试。在CPU内部RAM和CPU外部SRAM调试时,无需切换开发板上的
    启动模式拨码开关。请将拨码开关拨到Flash位置。

/*
*********************************************************************************************************
*
*        模块名称 : 主程序模块。
*        文件名称 : main.c
*        版    本 : V2.0
*        说    明 : ADC采样和滤波例程。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11-08-27 armfly  ST固件库V3.5.0版本。
*                v2.0    2011-10-16 armfly  优化工程结构。
*
*********************************************************************************************************
*/

#include "stm32f10x.h"                /* 如果要用ST的固件库,必须包含这个文件 */
#include <stdio.h>                        /* 因为用到了printf函数,所以必须包含这个文件 */
#include "bsp_usart.h"                /* printf函数定向输出到串口,所以必须包含这个文件 */
#include "bsp_led.h"                /* LED指示灯驱动模块 */
#include "bsp_button.h"                /* 按键驱动模块 */
#include "bsp_timer.h"                /* systick定时器模块 */

/* 定义例程名和例程发布日期 */
#define EXAMPLE_NAME        "ADC采样和滤波例程"
#define EXAMPLE_DATE        "2011-10-16"
#define DEMO_VER                "2.0"

#define SAMP_COUNT        20                /* 样本个数,表示200ms内的采样数据求平均值 */
/*
        实际测试数据:
        (1)程序在CPU内部Flash或者内部RAM执行时,样本个数取20个,则采样值非常稳定
        (2)程序在外部SRAM运行时,由于3.3V电源波动,因此采样值跳动较大。

*/

/* 仅允许本文件内调用的函数声明 */
static void InitBoard(void);
static void PrintfLogo(void);
static uint16_t GetADC(void);
static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uint16_t g_usAdcValue;        /* ADC 采样值的平均值 */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usValue;

        /*
                由于ST固件库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CPU系统时钟的初始化,所以不必再次重复配置系统时钟。
                启动文件配置了CPU主时钟频率、内部Flash访问速度和可选的外部SRAM FSMC初始化。

                系统时钟缺省配置为72MHz,如果需要更改,可以修改:
                \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system_stm32f10x.c
                中配置系统时钟的宏。
        */

        InitBoard();        /* 为了是main函数看起来更简洁些,我们将硬件初始化的代码封装到这个函数 */
        PrintfLogo();        /* 打印例程Logo到串口1 */

        printf("请调节开发板上的精密可调电阻,观察ADC采样值的变化\r\n");

        ADC_Configuration();        /* 配置PC4 为ADC1_IN14 */

        bsp_StartTimer(1, 300);        /* 定时器0周期 200毫秒 */

        /* 进入主程序循环体 */
        while (1)
        {
                CPU_IDLE();          /* 这个宏在bsp_timer.h 中定义,目前定义为空。用户可以修改这个宏实现CPU休眠和喂狗 */

                if (bsp_CheckTimer(1))        /* 定时到 */
                {
                        bsp_StartTimer(1, 300);        /* 启动下个定时周期 */

                        usValue = GetADC();

                        /* 注意: 末尾只有 \r回车, 没有\n换行,可以使PC超级终端界面稳定在1行显示 */
                        {
                                /* 超级终端界面上会显示一个不断旋转的字符
                                增加这个功能,是为了避免程序死机的假象,因为ADC采样值很稳定
                                */
                                static uint8_t pos = 0;

                                if (pos == 0)
                                        printf("|");
                                else if (pos == 1)
                                        printf("/");
                                else if (pos == 2)
                                        printf("-");
                                else if (pos == 3)
                                        printf("\\");                /* 注意:这个特殊字符需要转义 */

                                if (++pos >= 4)
                                {
                                        pos = 0;
                                }

                                printf(" PC4口线ADC采样值 = %5d , 电压 = %4dmV\r",
                                        usValue, ((uint32_t)usValue * 3300) / 4095);

                        }
                }

                /* 这个地方可以插入 GetKey(), 扩充对按键的响应代码 */
        }
}

/*
*********************************************************************************************************
*        函 数 名: ADC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配置ADC, PC4模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__IO uint16_t ADCConvertedValue;

    /* 使能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配置PC4为模拟输入(ADC Channel1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ADC1, 不用DMA, 用软件触发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配置ADC1 规则通道14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使能ADC1 DMA功能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使能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使能ADC1 复位校准寄存器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检查ADC1的复位寄存器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启动ADC1校准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检查校准是否结束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软件启动ADC转换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
*********************************************************************************************************
*        函 数 名: AdcPro
*        功能说明: ADC采样处理,插入1ms systick中断进行调用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AdcPro(void)
{
        static uint16_t buf[SAMP_COUNT];
        static uint8_t write;
        uint32_t sum;
        uint8_t i;

        buf[writ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if (++write >= SAMP_COUNT)
        {
                write = 0;
        }

        /* 下面这段代码采用求平均值的方法进行滤波
                也可以改善下,选择去掉最大和最下2个值,使数据更加精确
        */
        sum = 0;
        for (i = 0; i < SAMP_COUNT; i++)
        {
                sum += buf[i];
        }
        g_usAdcValue = sum / SAMP_COUNT;        /* ADC采样值由若干次采样值平均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软件启动下次ADC转换 */
}

/*
*********************************************************************************************************
*        函 数 名: GetADC
*        功能说明: 读取ADC采样的平均值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uint16_t GetADC(void)
{
        uint16_t ret;

        /* 因为        g_AdcValue 变量在systick中断中改写,为了避免主程序读变量时被中断程序打乱导致数据错误,因此需要
        关闭中断进行保护 */

        /* 进行临界区保护,关闭中断 */
        __set_PRIMASK(1);  /* 关中断 */

        ret = g_usAdcValue;

        __set_PRIMASK(0);  /* 开中断 */

        return ret;
}

/*
*********************************************************************************************************
*        函 数 名: InitBoard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InitBoard(void)
{
        /* 配置串口,用于printf输出 */
        bsp_InitUart();

        /* 配置LED指示灯GPIO */
        bsp_InitLed();

        /* 配置按键GPIO, 必须在bsp_InitTimer之前调用 */
        bsp_InitButton();

        /* 初始化systick定时器,并启动定时中断 */
        bsp_InitTimer();
}

/*
*********************************************************************************************************
*        函 数 名: PrintfLogo
*        功能说明: 打印例程名称和例程发布日期, 接上串口线后,打开PC机的超级终端软件可以观察结果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PrintfLogo(void)
{
        printf("*************************************************************\n\r");
        printf("* 例程名称   : %s\r\n", EXAMPLE_NAME);        /* 打印例程名称 */
        printf("* 例程版本   : %s\r\n", DEMO_VER);                /* 打印例程版本 */
        printf("* 发布日期   : %s\r\n", EXAMPLE_DATE);        /* 打印例程日期 */

        /* 打印ST固件库版本,这3个定义宏在stm32f10x.h文件中 */
        printf("* 固件库版本 : %d.%d.%d\r\n", __STM32F10X_STDPERIPH_VERSION_MAIN,
                        __STM32F10X_STDPERIPH_VERSION_SUB1,__STM32F10X_STDPERIPH_VERSION_SUB2);
        printf("* \n\r");        /* 打印一行空格 */
        printf("* QQ    : 1295744630 \r\n");
        printf("* Email : armfly@qq.com \r\n");
        printf("* Copyright www.armfly.com 安富莱电子\r\n");
        printf("*************************************************************\n\r");
}

网友A(2024-05-16):
。。。平均值滤波有缺点。。。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采样电路采集正负信号吗?正负信号怎么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