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单片机依据红外信号识别方向控制舵机电机舵机的源程序

楼主(2018-09-17):
k60单片机,依据红外信号识别方向控制舵机电机舵机的程序

红外信号采用海尔牌遥控器内置NEC协议, 协议包括9ms的高电平、4.5ms 的低电平、四个字节地址码和命令码,四个字节地址码分别为:地址码 0xC3,地址反码 0x3C,命令码 0x55,命令码反码 0xAA,低位首发。基带信号如下图1 所示

图1 基带信号图
实际信号中高电平为 38KHz的信号,实际信号如下图所示:
超声波导引信号频率为 40KHz的方波。

引脚使用:
KLED1  PTE0
KLED2  PTE1

SERVO
PWM     PTA11

舵机占空比    18.5%     14.0%       11.3%
舵浆位置      左满舵  中间位置    右满舵

电机    PA07

红外接收器
1->PTB0
2->PTB4
3->PTB6
4->PTB8
5->PTB10
6->PTB16
7->PTB20
8->PTB22

k60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isr.h"
#include "LedBuz.h"
#include "FreeCars.h"
#include "infrared.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servo.h"
#include "oled.h"
#include "VoltageDetect.h"
#include "wdog.h"
#include "dirCtrl.h"

/* 修改主频 请使用 CMSIS标准文件 system_MKxxxx.c 中的 CLOCK_SETUP 宏 */

void SysInitialization(void);                        //系统初始化

//uint8_t startLineMaskFlag = 0;                     //起跑线屏蔽标志
//uint32_t VoltageTime,MenuTime,FreeCarsTime,ImgDealFreTimer,StartRunTime,StartLineDetectTime;

int main(void)
{
    test_motor=1500;
        SysInitialization();                                   //系统初始化

        EnableInterrupts();                               //开启全部中断

    KLED2_ON;
    KLED1_ON;

    //test_motor=1580;
    Servo_Test=1455;
    DelayMs(1000);

    while(1)
        {

      //SingleMotor_Control(test_motor);
      //Servos_control(Servo_Test);

      //DirPIDCalculate();
     // VoltageConvert();
        //KLED1_REV;
        KLED2_REV;
      SingleMotor_Control(test_motor);
      DirPIDCalculate();

    }

}

//系统初始化
void SysInitialization(void)
{
        DisableInterrupts();                              //禁止全部中断
        Delay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使用的是DWT
        GPIO_LedBuzInit();                                //初始化LED和蜂鸣器引脚
        FreeCars_Init();                                  //FreeCars上位机UART引脚配置
        Motor_Init();                                         //电机初始化(包含单电机和双电机的,在Preprocessor Symbols中设置)
        Servo_Init();                                         //舵机初始化   50Hz
        //Voltage_Init();                                                  //电压检测初始化
        DirPID_Init();                                                //方向PID参数初始化
    GPIO_InfraredInit();                 //红外接收器初始化
    PIT_QuickInit(HW_PIT_CH0, 10000);    //CH0  10ms中断,用于舵机PID控制
        ISR_Config();                                                  //所有中断的配置,该函数应放在所有初始化函数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