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单片机时钟仿真电路与程序

楼主:
这是一个采用实时时钟芯片DS1302和AT89C51单片机的LED时钟,使用C语言编写的程序,可以实现以24小时计时,格式为23-59-59,能够显示和调整年月日和星期,并且能够进行整点报时和设定闹钟。文件内含keil程序源码和proteus仿真电路。

/*--------------------------------------
Real-Time Clock DS1302 program V9.1
MCU STC89C52RC  XAL 12MHz
--------------------------------------*/
#include <reg51.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BUZZ=P3^7;
sbit KEY1=P1^0;//调整
sbit KEY2=P1^1;//加1
sbit KEY3=P1^2;//减1
sbit KEY4=P1^3;//显示转换
sbit CE   = P3^2;
sbit SCLK = P3^4;
sbit IO   = P3^3;
uchar hour_reg, minute_reg, second_reg,day_reg,month_reg,year_reg,week_reg,NZ_hour=0,NZ_minute=0;
uint display_flag=0,bs_flag=0,NZ_flag=0;

/***************************************************************************/
/* Prototypes                                                              */
/***************************************************************************/
uchar        rbyte_3w();
void        reset_3w();
void        wbyte_3w(uchar);
void read_time();
void delay(uint);
void display(uchar*);
void time2str(uchar*);
void time_set(void);

/*--------------------------------------
  main function
--------------------------------------*/
void main(void)
{
uchar dispram[32];
uchar s;
uint bs_flag=0;
reset_3w();
wbyte_3w(0x8E);                 //开启寄存器写模式
wbyte_3w(0x00);
reset_3w();
wbyte_3w(0x90);                 //开启涓流充电
wbyte_3w(0xAB);
reset_3w();
wbyte_3w(0x81);
s = rbyte_3w();
reset_3w();
if (s&0x80)
    {
    wbyte_3w(0x80);
    wbyte_3w(s&0x7f);
    reset_3w();
    }
wbyte_3w(0x85);
s = rbyte_3w();
reset_3w();
if (s&0x80)
    {
    wbyte_3w(0x84);
    wbyte_3w(s&0x7f);
    reset_3w();
    }

while (1)
    {
        if(KEY4==0)
            {
              do {  switch(display_flag)
                        {
                          case 0 : {display(dispram); break;  }
                      case 1 : {display(dispram+8); break; }
                          case 2 : {display(dispram+16); break; }
                      case 3 : {display(dispram+24);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while (KEY4==0);
              display_flag++;
             }
    if(display_flag>3) display_flag=0;
    read_time();
        if(NZ_flag==1&&hour_reg==NZ_hour&&minute_reg==NZ_minute&&second_reg==0)
          {
               bs_flag=1;   //关整点报时
                   BUZZ=0;
                   delay(2);
                   BUZZ=1;
          }
        if(bs_flag==0&&minute_reg==0&&second_reg==0)  {BUZZ=0;delay(20); BUZZ=1; delay(2);}
    time2str(dispram);
        switch(display_flag)
            {
                  case 0 : {display(dispram); break;  }
              case 1 : {display(dispram+8); break; }
                  case 2 : {display(dispram+16); break; }
              case 3 : {display(dispram+24); break; }
                  default : break;
              }

    if (KEY1==0) time_set();
        bs_flag=0;
    }
}

/*--------------------------------------
  Time data to display string function
  Parameter:pointer of string
--------------------------------------*/
void time2str(uchar*ch)
{
//时分秒
ch[0]=hour_reg>>4;
ch[1]=hour_reg&0x0f;
ch[2]=16;
ch[3]=minute_reg>>4;
ch[4]=minute_reg&0x0f;
ch[5]=16;
ch[6]=second_reg>>4;
ch[7]=second_reg&0x0f;

//年月日
ch[8]=year_reg>>4;
ch[9]=year_reg&0x0f;
ch[10]=16;
ch[11]=month_reg>>4;
ch[12]=month_reg&0x0f;
ch[13]=16;
ch[14]=day_reg>>4;
ch[15]=day_reg&0x0f;

//星期
ch[16]=16;
ch[17]=16;
ch[18]=16;
ch[19]=16;
ch[20]=16;
ch[21]=16;
ch[22]=16;
ch[23]=week_reg&0x0f;

//闹钟
ch[24]=NZ_hour>>4;
ch[25]=NZ_hour&0x0f;
ch[26]=16;
ch[27]=NZ_minute>>4;
ch[28]=NZ_minute&0x0f;
ch[29]=16;
ch[30]=16;
ch[31]=NZ_flag&0x0f;

}

/*--------------------------------------
  Set time function
--------------------------------------*/
void time_set(void)
{
uchar ch[32];
uchar i, change_flag=9;
reset_3w();
wbyte_3w(0x80);
wbyte_3w(0x80);
reset_3w();
second_reg=0;
time2str(ch);
bs_flag=1;
do {
    display(ch);
    } while (KEY1==0);
while (change_flag)
  {
    time2str(ch);
        switch (change_flag)
          {
              case 9: {ch[0]|=0x80;ch[1]|=0x80;break;}           //时
                  case 8: {ch[3]|=0x80;ch[4]|=0x80;break;}           //分
                    case 7: {ch[8]|=0x80;ch[9]|=0x80;break;}           //年
                    case 6: {ch[11]|=0x80;ch[12]|=0x80;break;}   //月
                  case 5: {ch[14]|=0x80;ch[15]|=0x80;break;}   //日
          case 4: {ch[23]|=0x80;break;}                                   //星期
                  case 3: {ch[24]|=0x80;ch[25]|=0x80;break;}   //闹钟时
                  case 2: {ch[27]|=0x80;ch[28]|=0x80;break;}   //闹钟分
                  case 1: {ch[31]|=0x80;break;}                                   //闹钟标志
                  default : break;
          }
         switch(change_flag)
            {
                  case 9 :
              case 8 : {display(ch); break; }
                          case 7 :
                          case 6 :
                  case 5 : {display(ch+8); break; }
              case 4 : {display(ch+16); break; }
                          case 3 :
                          case 2 :
                  case 1 : {display(ch+24); break; }
                  default : break;
              }
         if (KEY1==0)          //按键按下
        {
        change_flag--;
        do {
            switch(change_flag)
                   {
                      case 9 :
                  case 8 : {display(ch); break; }
                              case 7 :
                              case 6 :
                      case 5 : {display(ch+8); break; }
                  case 4 : {display(ch+16); break; }
                              case 3 :
                              case 2 :
                      case 1 : {display(ch+24);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while (KEY1==0);
        }
/*-----------------------------
         加1功能
----------------------------*/
          if(KEY2==0)
             {
                     switch (change_flag)
                      {
                          case 9:
                                             {
                                                   hour_reg++;
                                                   if ((hour_reg&0x0f)>9) hour_reg=(hour_reg&0xf0)+0x10;
                                                   if (hour_reg>0x23) hour_reg=0;
                                                   break;
                                                 }
                              case 8:
                                             {
                                                   minute_reg++;
                           if ((minute_reg&0x0f)>9) minute_reg=(minute_reg&0xf0)+0x10;
                           if (minute_reg>0x59) minute_reg=0;
                                                   break;
                                                 }
                                case 7:
                                             {
                                                   year_reg++;
                           if ((year_reg&0x0f)>9) year_reg=(year_reg&0xf0)+0x10;
                           if (year_reg>0x99) year_reg=0;
                                                   break;
                                                 }
                                case 6:
                                             {
                                                   month_reg++;
                           if ((month_reg&0x0f)>9) month_reg=(month_reg&0xf0)+0x10;
                           if (month_reg>0x12) month_reg=0;
                                                   break;
                                                 }
                              case 5:
                                             {
                                                   day_reg++;
                           if ((day_reg&0x0f)>9) day_reg=(day_reg&0xf0)+0x10;
                           if (day_reg>0x31) day_reg=0;
                                                   break;
                                                 }
                      case 4:
                                             {
                                               week_reg++;
                           if (week_reg>0x07) week_reg=1;
                                                   break;
                                             }
                                         case 3:
                                             {
                                                   NZ_hour++;
                                                   if ((NZ_hour&0x0f)>9) NZ_hour=(NZ_hour&0xf0)+0x10;
                                                   if (NZ_hour>0x23) NZ_hour=0;
                                                   break;
                                                 }
                              case 2:
                                             {
                                                   NZ_minute++;
                           if ((NZ_minute&0x0f)>9) NZ_minute=(NZ_minute&0xf0)+0x10;
                           if (NZ_minute>0x59) NZ_minute=0;
                                                   break;
                                                 }
                                          case 1:
                                             {
                                                   NZ_flag++;
                           if (NZ_flag>1) NZ_flag=0;
                                                   break;
                                                 }
                              default : break;
                      }
                for (i=0;i<50;i++)
                    switch(change_flag)
                   {
                  case 9 :
              case 8 : {display(ch); break; }
                          case 7 :
                          case 6 :
                  case 5 : {display(ch+8); break; }
              case 4 : {display(ch+16); break; }
                          case 3 :
                          case 2 :
                  case 1 : {display(ch+24);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减1功能
-----------------------------------------------------*/
          if(KEY3==0)
             {
                     switch (change_flag)
                      {
                          case 9:
                                             {
                                                   hour_reg--;
                                                   if ((hour_reg&0x0f)==0x0f) hour_reg=hour_reg&0xf9;
                                                   if (hour_reg==0xf9) hour_reg=0x23;
                                                   break;
                                                 }
                              case 8:
                                             {
                                                   minute_reg--;
                           if ((minute_reg&0x0f)==0x0f) minute_reg=minute_reg&0xf9;
                           if (minute_reg==0xf9) minute_reg=0x59;
                                                   break;
                                                 }
                                case 7:
                                             {
                                                   year_reg--;
                           if ((year_reg&0x0f)==0x0f) year_reg=year_reg&0xf9;
                           if (year_reg==0xf9) year_reg=0x99;
                                                   break;
                                                 }
                                case 6:
                                             {
                                                   month_reg--;
                           if ((month_reg&0x0f)==0x0f) month_reg=month_reg&0xf9;
                           if (month_reg==0xf9) month_reg=0x12;
                                                   break;
                                                 }
                              case 5:
                                             {
                                                   day_reg--;
                           if ((day_reg&0x0f)==0x0f) day_reg=day_reg&0xf9;
                           if (day_reg==0xf9) day_reg=0x31;
                                                   break;
                                                 }
                      case 4:
                                             {
                                               week_reg--;
                           if (week_reg==0x00) week_reg=0x07;
                                                   break;
                                             }
                                         case 3:
                                             {
                                                   NZ_hour--;
                                                   if ((NZ_hour&0x0f)==0x0f) NZ_hour=NZ_hour&0xf9;
                                                   if (NZ_hour==0xf9) NZ_hour=0x23;
                                                   break;
                                                 }
                              case 2:
                                             {
                                                   NZ_minute--;
                           if ((NZ_minute&0x0f)==0x0f) NZ_minute=NZ_minute&0xf9;
                           if (NZ_minute==0xf9) NZ_minute=0x59;
                                                   break;
                                                 }
                                          case 1:
                                             {
                                                   NZ_flag--;
                           if (NZ_flag==0xff) NZ_flag=1;
                                                   break;
                                                 }
                              default : break;
                      }
                for (i=0;i<50;i++)
                    switch(change_flag)
                   {
                      case 9 :
              case 8 : {display(ch); break; }
                          case 7 :
                          case 6 :
                  case 5 : {display(ch+8); break; }
              case 4 : {display(ch+16); break; }
                          case 3 :
                          case 2 :
                  case 1 : {display(ch+24);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
将改好的数据写进1302中
-----------------------------*/
reset_3w();
wbyte_3w(0x8C);
wbyte_3w(year_reg);
reset_3w();
wbyte_3w(0x8A);
wbyte_3w(week_reg);
reset_3w();
wbyte_3w(0x88);
wbyte_3w(month_reg);
reset_3w();
wbyte_3w(0x86);
wbyte_3w(day_reg);
reset_3w();
wbyte_3w(0x84);
wbyte_3w(hour_reg);
reset_3w();
wbyte_3w(0x82);
wbyte_3w(minute_reg);
reset_3w();
wbyte_3w(0x80);
wbyte_3w(second_reg);
reset_3w();

}
/*--------------------------------------
  Delay function
  Parameter: unsigned int dt
  Delay time=dt(ms)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t)
{
register unsigned char bt,ct;
for (; dt; dt--)
    for (ct=2;ct;ct--)
        for (bt=248; --bt; );
}

/*--------------------------------------
  8 LED digital tubes display function
  Parameter: sting pointer to display
--------------------------------------*/
void display(uchar*disp_ram)
{
static uchar disp_count;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0xff};
disp_count=(disp_count+1)&0x7f;
for (i=0;i<8;i++)
    {
    j =disp_ram[i];
    if (j&0x80) P0 =(disp_count>32)?table[j&0x7f]:0xff;
        else P0 =table[j];
    P2 =0x01<<i;
    delay(1);
    P0 =0xff;
    P2 =0;
    }
}

/*--------------------------------------
  Read time function
……………………

网友A(2019-03-26):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看见有11个下载却没人回复,让人心寒!楼主好样的 ,加油!!!!

网友B:
多谢分享!喜欢收集单片机程序,平时没事做时打开看看.

网友C(2019-11-01):
数码管亮度不够怎么回事  请楼主

网友D(2019-12-08):
数码管亮度不够怎么解决呢 楼主

网友E:
蜂鸣器闹钟不响

网友F(2020-03-02):
谢谢楼主分享,我来试试,

网友G(2020-05-12):
这个下载机制也太奇葩了吧,还没下就扣了我黑币,再点一次居然又要重新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