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SH-20403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连接后不转

楼主(2018-09-17):
单片机用的是STC89c52RC,接电压5V,电机驱动器用的是SH-20403接电压24V,步进电机用的是4相的电机,连接后电机不转,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首先,排除电机,驱动器坏了,或者接线有问题,因为通过其他程序测试过,电机可以转
那么就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不过程序也没啥问题啊,用这个程序在proteus中,将L298与L297组合在一起当成一个驱动器,仿真结果电机可以转
很纠结,烦请各位大佬,多多指点。

实物图如下:

驱动器和电机接线

驱动器和电机接线

单片机与驱动器接线

单片机与驱动器接线

驱动器的资料

驱动器的资料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dir=P2^7;
sbit en=P2^6;
sbit pulse=P2^5;
int i;

void Delay() // 12M晶振1s延时
{
   unsigned char  j, k;
   for (j = 116; j > 0; j--)
   for (k = 214; k > 0; k--); //

}
void Init_timer0()
{
   TMOD=0x01;
   TH0=(65535-2000)/256;
   TL0=(65536-2000)%256;
   TR0=1;
   ET0=1;
   EA=1;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65535-2000)/256;
   TL0=(65536-2000)%256;
   pulse=~pulse;

}
void main()
{
   Init_timer0();
   dir=0;
   en=1;
   for(i=10;i>0;i--)
    {
      _nop_();
    }
   while(1)
   {

   }

}

网友A:
有问题,在程序上面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脉冲输出口有没有脉冲输出,我之前用STC8试过一个IO口损坏,其他都正常,查了半天才查出问题在IO口上.

楼主:
已经搞定了,最终的原因是因为驱动器的com口要加+5V电压,而使用单片机引脚置一产生的5V电压却不行,这个具体原因不太清楚,可能是单片机的引脚产生的电流,虽然电压可以,但总的功率却因为电流小而使得总功率小,不足以驱动,这只是自己的看法,还请各位给与合理的解释。

网友C:
这么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