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下载程序问题,jlink频率调了,JTAG,SW也切换了,就是显示不出cpu

楼主(2018-09-17):
我用的jlink 点进去后频率全调了,JTAG,SW也切换了,就是显示不出cpu

网友A:
先检查 Device  选项  看CPUI型号是否正确。再检查你图中的 Flash Download 选项中的 Programming Algorithm 看里面是否有你需要的 CPU ,没有>>点 添加   之后就好了

网友B:
先到设备管理器中看是否能找到Jlink驱动,如果有,然后去keil安装目录下找到arm/jlink的那个文件夹,点击那个可执行文件,看时候能找到,最好用4.9的驱动,如果能找到,在keil里找不到,那就是板子的问题了

网友C:
你要看你用的工具支不支持你的MCU,很多冷门的MCU要专门的工具

网友D(2021-07-15):
把boot0接高电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