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开发与设计项目报告 程序与仿真

楼主(2018-09-17):
项目LED流水灯实验
设计目标及思路

实现基于单片机控制的流水灯效果,8个发光二极管LED0~LED7依次点亮,熄灭,实现8只LED灯的流水效果

流水灯——实现LED1~LED8灯的依次点亮和熄灭。

1.点亮LED1——将接LED1灯的单片机I/O口提供低电平;

2.熄灭LED1,点亮LED2——将接LED1灯的单片机I/O口提供高电平,将接LED1灯的单片机I/O口提供低电平;

3.熄灭LED2,点亮LED3——将接LED2灯的单片机I/O口提供高电平,将接LED3灯的单片机I/O口提供低电平;

……以此类推;

9.最后熄灭LED8,并回到第1步循环。

实验材料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参数

数量

备注

1

LED灯

8

2

89C51芯片

89C51

1

3

晶体振荡器

1

4

电阻

8

5

瓷片电容

2

重要元器件介绍

89C51 :89C51是一种带4K字节闪烁可编程可擦除只读存储器(FPEROM—Flash Programmable and Erasable Read Only Memory)的低电压、高性能CMOS8位微处理器,俗称单片机。单片机的可擦除只读存储器可以反复擦除1000次。该器件采用ATMEL高密度非易失存储器制造技术制造,与工业标准的MCS-51指令集和输出管脚相兼容。由于将多功能8位CPU和闪烁存储器组合在单个芯片中,ATMEL的89C51是一种高效微控制器,89C2051是它的一种精简版本。89C单片机为很多嵌入式控制系统提供了一种灵活性高且价廉的方案。

2.晶体振荡器

晶体振荡器是指从一块石英晶体上按一定方位角切下薄片(简称为晶片),石英晶体谐振器,简称为石英晶体或晶体、晶振[1];而在封装内部添加IC组成振荡电路的晶体元件称为晶体振荡器。其产品一般用金属外壳封装,也有用玻璃壳、陶瓷或塑料封装的。

实验仿真图

四、实验软件程序

#include<reg52.h>
void delay(int c)                                                  //延时函数
{
        int a,b;
        for(a=c;a>0;a--)
        {
                for(b=100;b>0;b--);
        }
}
void main()
{
        while(1)
        {
                 P2=0xFE;
                 delay(100);                                        //L8亮,其余不亮

                P2=0xFD;
                 delay(100);                                        //L7亮,其余不亮

                P2=0xFB;
                 delay(100);                                        //L6亮,其余不亮

                P2=0xF7;
                 delay(100);                                        //L5亮,其余不亮

                P2=0xEF;
                 delay(100);                                        //L4亮,其余不亮

                P2=0xDF;
                 delay(100);                                        //L3亮,其余不亮

                P2=0xBF;
                 delay(100);                                        //L2亮,其余不亮

                P2=0x7F;
                 delay(100);                        //L1亮,其余不亮
        }

}

P2=0xDF;
delay(100);

P2=0xBF;
delay(100);

P2=0x7F;
delay(100);
}
  }

五、实验作品

项目二流水灯 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