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51单片机开发的库函数啊,类似于stm32的库开发的库?

楼主(2018-09-17):
搞个这个STC15w4k58s4单片机,需要用到4个串口和挺多的外设的,想找找看有没有51的库,开发的时候容易点!

网友A:
STC参考手册里基本有所有功能的初始化示范程序,基本每行都有注释,你可以COPY下来,一些寄存器的设置可以通过自己整理成函数的形式,方便自己以后使用

网友B:
答案肯定是有的啊,你可以搜索一下51duino

网友C:
说到有,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STC的下载工具STC-ISP 里面有个历程选择,选好单片机系列后就可以选择 中断 定时器,PWM等函数 复制去代码添加入口参数就可以直接用

网友D(2021-01-13):
可以自己仿照 写  写完感觉自己飞起来了!
虽然算法到时照搬,但还是有很大提升的! 不要偷懒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