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超声波三方向测距系统设计资料(源码+视频+仿真)

楼主:
二、功能说明
1、采用三个超声波测距,速度快,精度高,精度1毫米。
2、按键设置设置报警距离,上限和下限。
3、LCD1602液晶显示。
4、结构简洁,稳固,高效。
本系统采用USB电源供电,提供电源线,可以插到电脑、手机充电器、充电宝上供电,十分方便。
三、按键说明
系统三个按键,从左往右风别是,设置切换、加、减。

视频演示: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元件清单: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TCEEPROM.h"
sbit  RX1 = P3^4;
sbit  RX2 = P3^5;
sbit  RX3 = P3^6;
sbit  TX = P3^7;

sbit LED = P2^1;
sbit SPEAK = P2^0;

sbit KEY1 = P1^3;
sbit KEY2 = P1^4;
sbit KEY3 = P1^5;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timer=0;
unsigned int S=0,S1=0,S2=0,S3=0;
unsigned int SET_H=100,SET_L=1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Table[3]={0};
unsigned char KEY_flag=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int jj)
{
        int ii;
        while(jj--)
                for(ii=0;ii<116;ii++);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87)/100;     //算出来是CM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
}
void main(void)
{
    LCD1602_init();//液晶初始化
        //////////////////////0123456789ABCDEF
    LCD1602_Disp_ZF(0x80,"    :     :     ",16);
                                                     //0123456789ABCDEF
    LCD1602_Disp_ZF(0x80+0X40,"Set H:    L:    ",16);
        TMOD=0x1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TH1=0xf8;                   //2MS定时
        TL1=0x30;
        ET0=1;             //允许T0中断
        ET1=1;                           //允许T1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
        EA=1;                           //开启总中断
        EA=0;
        SET_H = ISP_READ(0x2c00)*256+ISP_READ(0x2c01);
        SET_L = ISP_READ(0x2c02)*256+ISP_READ(0x2c03);
        EA=1;
        while(1)
        {
                while(!RX1);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1);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S1=S;
                Delay_ms(10);
                /////////////////////////////
                while(!RX2);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2);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S2=S;
                Delay_ms(10);
                /////////////////////////////
                while(!RX3);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3);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S3=S;
                Delay_ms(10);
                /////////////////////////////////////
                Table[0]= S1/100+0X30;
                Table[1]= S1%100/10+0X30;
                Table[2]= S1%10+0X30;
                LCD1602_Disp_ZF(0x80,Table,3);
                Table[0]= S2/100+0X30;
                Table[1]= S2%100/10+0X30;
                Table[2]= S2%10+0X30;
                LCD1602_Disp_ZF(0x86,Table,3);
                Table[0]= S3/100+0X30;
                Table[1]= S3%100/10+0X30;
                Table[2]= S3%10+0X30;
                LCD1602_Disp_ZF(0x8C,Table,3);
                /////////////////////////////////
                if((S1>SET_H||S1<SET_L)||(S2>SET_H||S2<SET_L)||(S3>SET_H||S3<SET_L))
                        P2 = 0X00;
                else
                        P2 = 0XFF;
                if(!KEY1)
                {
                        Delay_ms(10);
                        if(!KEY1)
                        {
                                KEY_flag++;
                                ISP_ERASE(0x2c00);                //注意:字节编程时必须要先要擦除整个扇区
                                ISP_PROGRAM(0x2c00, SET_H/256);
                                ISP_PROGRAM(0x2c01, SET_H);
                                ISP_PROGRAM(0x2c02, SET_L/256);
                                ISP_PROGRAM(0x2c03, SET_L);
                        }
                        while(!KEY1);
                }
                if(!KEY2)
                {
                        Delay_ms(10);
                        if(!KEY2)
                        {
                                if(KEY_flag%2==0)SET_H++;
                                if(KEY_flag%2==1)SET_L++;
                        }
                }
                if(!KEY3)
                {
                        Delay_ms(10);
                        if(!KEY3)
                        {
                                if(KEY_flag%2==0)SET_H--;
                                if(KEY_flag%2==1)SET_L--;
                        }
                }
          Table[0]= SET_H/100+0X30;
          Table[1]= SET_H%100/10+0X30;
          Table[2]= SET_H%10+0X30;
          LCD1602_Disp_ZF(0x86+0x40,Table,3);
          Table[0]= SET_L/100+0X30;
          Table[1]= SET_L%100/10+0X30;
          Table[2]= SET_L%10+0X30;
          LCD1602_Disp_ZF(0x8C+0x40,Table,3);
        }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void  zd3()  interrupt 3
  {
         TH1=0xf8;
         TL1=0x30;
         timer++;
         if(timer>=100)
         {
          timer=0;
          TX=1;                                        //2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66-基于51单片机超声波三方向测距系统LCD1602资料

网友A(2019-04-02):
proteus仿真图是不是少一部分啊,为什么自己照着你的画,仿真的不对啊

网友B(2020-04-18):
为社么LCD上没有显示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oteus仿真图是不是少一部分啊,为什么自己照着你的画,仿真的不对啊

仿真图是测水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