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怎样驱动用作外接ADC的XPT2046 求帮助

楼主(2018-09-17):
STM32F103怎样驱动用作外接ADC的XPT2046,各位大神拜托看看!

网友A:
首先外接ADC的XPT2046是SPI通信的接口,你把XPT2046和STM32F103相互连接的时候你直接把SPI的管脚接口连接好就行了,然后用SPI的通信读取XPT2046的AD值就行了,没有过的别的其他花式的写法,STM32F103的SPI通信方式应该网上到处都是的,借鉴资料加上自己的理解就你完成了,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外接ADC的XPT2046是SPI通信的接口,你把XPT2046和STM32F103相互连接的时候你直接把SPI的管脚接口连接好 ...

请问在XPT2046的驱动函数中还需要写时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