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电容式传感器检测湿度,由风扇控制湿度,没有思路 求大神指教

楼主:
求大神

网友A(2018-09-18):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非是电容式传感器?不明白。
市面上有温湿度传感器啊,很常用的。

这个是老师要求的,需要仿真的

网友A:
需要AT89C51的单片机   HS1101的湿度传感器,有上限湿度限制   超过湿度上限蜂鸣器报警,风扇启动,并且要在LCD显示屏幕中实时显示,当湿度在预设范围内时蜂鸣器不报警,风扇不启动,可以用按键设置上限湿度。。

网友C:
湿敏电容一般是用高分子薄膜电容制成的,常用的高分子材料有聚苯乙烯、聚酰亚胺、酪酸醋酸纤维等。当环境湿度发生改变时,湿敏电容的介电常数发生变化,使其电容量也发生变化,其电容变化量与相对湿度成正比。

网友D:
湿度,难道你不需要一个湿度传感器吗,湿度还能影响电容了,神

网友B:
为什么非是电容式传感器?不明白。
市面上有温湿度传感器啊,很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