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这两个元件是什么,谢谢!

楼主:
有两个元件不认识,请问以下各位大佬图中画框的两个原件是什么?在proteus里面怎么找?谢谢大家!

网友A(2018-09-17):
1.电源接口,2.自锁开关

网友B:
上面不是标的有吗,一个电源DC的插头,一个的电源的开关

网友C:
1、电源插座(如耳机插座一样),2、貌似拨码开关

网友D:
1、电源输入插口2、六角自锁开关

网友E:
1是电源插座,2是一个开关

网友F:
1是DC的电源输入端,2是六脚开关,我们常用的是DC005电源和自锁开关

网友G:
这个是自动锁开关和电源接口

网友G:
这个是电源接口和自动锁开关

网友H:
引用 网友A:
1.电源接口,2.自锁开关

谢谢大佬!

网友I:
1是DC的电源输入端,2是六脚开关

网友J:
1.电源,2.自锁开关

网友K:
六脚的电源开关以及自锁开关

网友L:
1.电源输入接口   2.自锁开关

网友M:
电源接口,2.自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