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定时器多通道输入捕获的初始化函数 是不是只要把通道那个地方写两个然后中断里边...

楼主(2018-09-17):
stm32单定时器多通道输入捕获是不是在初始化时  将通道配置哪里写两个 其他地方写两个

void TIM2_Cap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
          TIM_ICInit(TIM3, &TIM3_ICInitStructure);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
          TIM_ICInit(TIM3, &TIM3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TIM_IT_CC1,ENABL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TIM_IT_CC4,ENABLE);

  TIM_Cmd(TIM3,ENABLE );

}

然后中断函数里边  都写上就行

u8  TIM3CH1_CAPTURE_STA=0;
u16        TIM3CH1_CAPTURE_VAL;

u8  TIM3CH4_CAPTURE_STA=0;
u16        TIM3CH4_CAPTURE_VAL;

//?¨ê±?÷5?D??·t??3ìDò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3CH1_CAPTURE_STA&0X80)==0)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3CH1_CAPTURE_STA&0X40)
                        {
                                if((TIM3CH1_CAPTURE_STA&0X3F)==0X3F)
                                {
                                        TIM3CH1_CAPTURE_STA|=0X80;
                                        TIM3CH1_CAPTURE_VAL=0XFFFF;
                                }else TIM3CH1_CAPTURE_STA++;
                        }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1) != RESET)
                {
                        if(TIM3CH1_CAPTURE_STA&0X40)
                        {
                                TIM3CH1_CAPTURE_STA|=0X80;
                                TIM3CH1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1(TIM3);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3,TIM_ICPolarity_Rising);
                        }else
                        {
                                TIM3CH1_CAPTURE_STA=0;
                                TIM3CH1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3,0);
                                TIM3CH1_CAPTURE_STA|=0X40;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3,TIM_ICPolarity_Falling);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1|TIM_IT_Update);

        if((TIM3CH4_CAPTURE_STA&0X80)==0)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3CH4_CAPTURE_STA&0X40)
                        {
                                if((TIM3CH4_CAPTURE_STA&0X3F)==0X3F)
                                {
                                        TIM3CH4_CAPTURE_STA|=0X80;
                                        TIM3CH4_CAPTURE_VAL=0XFFFF;
                                }else TIM3CH4_CAPTURE_STA++;
                        }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4) != RESET)
                {
                        if(TIM3CH4_CAPTURE_STA&0X40)
                        {
                                TIM3CH4_CAPTURE_STA|=0X80;
                                TIM3CH4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1(TIM3);
                                   TIM_OC4PolarityConfig(TIM3,TIM_ICPolarity_Rising);
                        }else
                        {
                                TIM3CH4_CAPTURE_STA=0;
                                TIM3CH4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3,0);
                                TIM3CH4_CAPTURE_STA|=0X40;
                           TIM_OC4PolarityConfig(TIM3,TIM_ICPolarity_Falling);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4|TIM_IT_Up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