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单片机听到声音就亮灯?

楼主(2018-09-17):
就是有声音就亮灯,要源码

网友A:
太简单了!
你先要有一个声音传感器,如果是数字型的,程序就这样:
if (SY==0)//SY是你的数字型传感器所接的IO口,且假设传感器是接收到声音输出低电平(因为我用的是这样的)
{
    LED=0;//我的板子是这样亮灯
}
else
{
    LED=1;
}
你自己还可以加延时程序。
如果是想有声音后灯一直亮,再有声音灯才关,程序就这样了:
if (SY==0)//SY是你的数字型传感器所接的IO口,且假设传感器是接收到声音输出低电平(因为我用的是这样的)
{
    LED=~LED;
}

网友B:
单纯程序,解决不了。使用mic和放大,再通过单片机使用ad检测。

网友B:
当然,信号电平足够高的话,也可以使用外部中断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