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 12V供电怎么解决

楼主(2018-09-17):
学习完51单片机,想通过实践做一个小车,图中给出的是两个电机的,我想做的是四轮的。会搭建51单片机最小系统,但是在使用L298N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如何解决12V的供电??  使用了两个L198n

网友A:
我用的干电池盒两个,8节。因为自制,没有管美观。
当然,你也可以用三节3.7V的锂电池。

网友B:
可以用升压模块,XL6009 DC-DC可调升压模块4.5-32V升5-35V 输出可调,带电压表显示。最好双电源供电,可靠些。

网友C:
使用继电器,升压至12v

网友D:
一般是这样的。使用降压方式:主电源选12V,然后稳压后给单片机,因为单片机不需要很大的电流,外设需要很大电流,一般这样设计

网友E:
建议使用降压方式:主电源选12V,然后稳压后给单片机,然后对两部分供电的共地做一定的隔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升压模块,XL6009 DC-DC可调升压模块4.5-32V升5-35V 输出可调,带电压表显示。最好双电源供电,可靠 ...

不能使用升压模块,5V升12V,12V电机驱动力将不足。只能使用降压模式,12V降压稳5V,12V电机有足够驱动力,5V单片机功耗很小。

网友G:
LN298的12V供电,在驱动不需要强电流的外设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接去5V的,我经常使用ln298的时候,芯片供电和单片机供电都选择5V;而如果真的需要12V的话,选择12V做主电源降压出来一个5V比5V升压一个12V比较稳定好用

网友H:
1、建议使用减压方式,节电池串联,降压效率比较高。
2、本身就是移动设备要考虑能耗问题。
3、电机启动电流比较大,对升压模块内阻要求比较高。
4、如果是多节铝电池串联需要加平衡板,以免损毁电池。

网友I:
使用普通1.5V干电池串联,若是体积有限制,可以在淘宝买“”5V转12V模块”,很省地方。

网友J:
干电池盒两个,8节。因为自制,没有管美观。
当然,你也可以用三节3.7V的锂电池

网友K:
直接用12V蓄电池

网友L:
可以用三节3.7V的锂电池。

网友M:
方法有很多种,就看你想采用几伏的电池,建议锂电池,容量大可充电循环使用。采用低于12伏的电池需要引入升压电路,高于12v.则需要降压稳压电路,5伏供电也一样的道理。

网友N:
直接用12V的适配器供电就行了。用干电池的话,电池电压使用时间长了电压会下降,电机转速会受影响,车的转向角度都会有偏差,如果小车要长时间工作的话,不推荐用干电池,可以用锂电池。

网友O:
用升压芯片,升压到12v即可

网友P:
淘宝买个12V可充电电源,他是3节18650组成

网友Q:
电池升压可以解决,好一点

网友R(2018-10-25):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干电池盒两个,8节。因为自制,没有管美观。
当然,你也可以用三节3.7V的锂电池。

你好 ,我也是用干电池、51单片机、L298N电机驱动模块做的小车,   原先都是电脑给单片机供电,电池给电机模块供电,现在想让他单电源供电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小车不能动了,只能抖动一下,我用的蓝牙控制的。想问下您,给点意见。

网友S: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干电池盒两个,8节。因为自制,没有管美观。
当然,你也可以用三节3.7V的锂电池。

我用了8节的方法  为什么一接电机单片机液晶就闪个不停

网友T(2019-01-17):
淘宝上有min L298模块,供电2v到10v的,你可以看下

网友U:
这东西得需要外接12V电源,然后转压出来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V:
我以前用一个L298N带四个轮子 就是把两两串起来 各接一个
也可以把两个298并联在一个12V电源两边

网友W:
升压模块,可调电源,多个电池串起来

网友X:
我们实验室直接用的220转12/24转换模块,然后板上再加上降压电路同时可以给板子供电,我的方法你可以参考

网友Y(2019-08-04):
l298n可以宽电压驱动,驱动电压在5到36v,对于两个直流电机5v供电就能顺畅跑只是比12v时慢。12v是驱动4线步进电机的最低电压,如果只是直流电机则不必在意,四个干电池足够了

网友Z:
買一個 18650 電池12V的, 接上 電源模塊(12V 5V 3.3V三種輸出可以接), 其中 12V就可給你的電機用, 電機是要比較高的電流, L298N就是以8051的訊號當做開關, 將大電流導入電機

网友AA:
可以直接给驱动供12v的点就可以了    但是得吧驱动上面的短接帽弄下来 同时单片机给驱动供电

网友AB:
可以考虑用个支持QC2.0的充电宝,然后用快充诱骗器USB输出12V给系统供电

网友AC:
配两个电池就操作简单。或者有的航模电池有2种不同输出。刚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AD:
你可以试试一下电池组

网友AE:
8节的1.5V电池就可以

网友AF(2020-01-16):
引用 网友F:
不能使用升压模块,5V升12V,12V电机驱动力将不足。只能使用降压模式,12V降压稳5V,12V电机有足够驱动力 ...

你说的对,2020.1.16 19.41 我现在就是掉这个坑里了

网友AG:
这是驱动电动机的电源,它不仅需要匹配电压,还需要考虑电流额定值。 许多人已经使用各种方式来提供12V电源,例如串联锂离子电池组,铅酸电池和一般的1.5V碱性电池组。
通过相同的12V电源,我们可以为微控制器和外围设备产生较低的电压,例如使用DC-DC降压转换器或仅使用LDO可以产生3.3V,5V甚至2.7V的电压。 这主要取决于应用要求。

网友AH(2020-02-29):
引用 网友E:
建议使用降压方式:主电源选12V,然后稳压后给单片机,然后对两部分供电的共地做一定的隔离

请问下供电的共地做一定隔离是那两部分?

网友AI:
个人建议从网上买一个USB供电线,那种可以5V直接升12V的USB电源线。

网友AJ:
小车要跑的,所以一般用电池供电,5号干电池或18650最池。

网友AK(2020-07-05):
我是采用降压方式,
12V+L7805,
这样总电源有压降的话只要不低于6.5伏就不会影响单片机工作。
因为负载电机的工作电流用升压的话会不会对电路,线耗,电流有虹吸影响?
当然非长时间的运行,那种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