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忙碌状态判断

楼主(2018-09-17):
        void  LCD1602_checkbusy()
{
        uchar state;
        LCD1602_DB=0xff;    //LCD1602正忙,禁止读写数据或命令
        LCD1602_RS=0;
        LCD1602_RW=1;
        do
        {
                LCD1602_E=1;
                state=LCD1602_DB;
                LCD1602_E=0;     //读完状态后撤销使能,防止LCD输出干扰总线
        }while(state&0x80);      //若LCD为忙碌状态就持续检测,一直到不忙为止
}
此处用do-while而不能用whil,do-while是执行一次后再进行判断,而while是直接进行判断;若LCD一开始就是空闲状态的的话,空闲状态无法存储,在接下的操作中无法读出LCD的状态,从而无法再LCD上显示

网友A:
1602可以不检测“忙”状态,因为它的操作是很快的。12864才需要

网友B(2020-12-22):
这个不会一直进入死循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