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液晶显示PPT课件与单片机源码下载

楼主:
LCD12864液晶显示以51单片机为核心设计一个LCD12864液晶显示器。具有简单的文字和图案花样显示功能。

系统主要由51单片机进行控制各个电路的配合,从而完成简单的花样显示文字和图案的功能。
电路主要包括:
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ST7920控制电路,LCD12864液晶显示等电路。

点阵图形液晶
字库:带中文字库、不带中文字库
数据接口:串口、并口
LCD12864:指128列,64行点阵的液晶屏,可以显示32个汉字(16*16的点阵),4行,每行8个汉字)

PPT课件内容预览:

数字0亮 ,数字1灭
cs1 打开显示
RW:读/写
RS数据/指令
E:使能,下降沿数据写入控制器内寄存器
cs1=0.,左半屏;cs2=0,右半屏

e(sclk时钟引脚);RS(cs,打开显示);rw(sid数据引脚),括号中为串行含义

/*
液晶12864字符显示,DDRAM编码书写,
就是先写页地址,页地址共8页,例如第2页
write_comm(0xba); //,页地址格式1011 1???
然后列地址,列地址共64列,例如第5页
  write_comm(0x40); //DDRAM的列地址01??????
*/
  #include "reg51.h"
  sbit cs1_zuo=P3^3;
  sbit cs2_you=P3^4;
  sbit enable_12864=P3^5;         //允许
  sbit  read_write=P3^6;          //数据引脚
  sbit command_date=P3^7;//

  void delayms(int t)
  {int i,j;
  for(i=0;i<t;i++)
   for(j=0;j<120;j++);

  }
  void chech_busy()
  {           //unsigned char timeout=200;
        unsigned char busy;
             enable_12864=0;
          read_write=1;          // 读写引脚  1/0
          command_date=0;  //命令/数据引脚 1/0
          P2=0xff;//读入前先置1
                   enable_12864=1;
                   while(0x80&busy);  //最高位为1就忙,不能接收,等待
           enable_12864=0;
  }

  unsigned char read_date()//实际读状态寄存器
  {unsigned char dat;
   chech_busy();//每次读写之前进行忙检测
        enable_12864=0;
        command_date=1;
        read_write=1;
        P2=0xff;//准备读入
        enable_12864=1;   //enable_12864的高电平读数据
        dat=P2;
        delayms(2);//延时
        enable_12864=0;
    return dat;
  }
void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
  {          chech_busy();//每次读写之前进行忙检测
        command_date=1;        //写数据RS引脚高电平
         read_write=0;
        P2=dat;
         delayms(2);        //延时50us
        enable_12864=1;  //e的下降沿写入
        delayms(2);        //延时50us
        enable_12864=0;

  }
  //
  void write_comm(unsigned char comm)
  {        chech_busy();//每次读写之前进行忙检测
     command_date=0;  //写命令RS引脚低电平
        read_write=0;
           P2=comm;
                  delayms(2);
                enable_12864=1;  //e的下降沿写入
                delayms(2);
                enable_12864=0;
  }
  /*******初始化**************/
  void init_lcd()
  {         delayms(100);
             write_comm(0x30);//8位数据,基本指令集
           write_comm(0x0c);//显示打开,光标关、反白关
           write_comm(0x01);//清屏,DDRAM填满0x20,且地址计数器清0

           delayms(100);
  }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code  tuan[]=
          //阳码(0点亮)逐列,逆向
        {
//        0xFF,0xF7,0xFD,0xF7,0xFD,0xF7,0x0D,0xF7, //马
//        0x7D,0xF7,0x7D,0xF7,0x7D,0xF7,0x7D,0xF7,
//        0x7D,0xF7,0x7D,0xF7,0x01,0xB7,0x7F,0x7F,
//        0x7F,0xBF,0x7F,0xC0,0xFF,0xFF,0xFF,0xFF
0xDF,0xDD,0xCF,0x98,0x53,0xDD,0x9C,0xED,0xDF,0xED,0xE7,0x6D,0xF7,0xBF,0xF7,0xCF,
0x07,0xF0,0x76,0xFF,0x71,0xBF,0x77,0x7F,0x77,0xBF,0x77,0xC0,0xF7,0xFF,0xFF,0xFF,/*"纺",0*/

0xDF,0xDD,0xCF,0x98,0x53,0xDD,0x9C,0xED,0xDF,0xED,0xE7,0x6D,0xFF,0xBF,0x03,0xDC,
0xFB,0xE6,0xFB,0xFE,0xFB,0xFE,0xFB,0xF6,0xFB,0xEE,0x03,0xDC,0xFF,0x3F,0xFF,0xFF,/*"织",1*/

0xFD,0xF7,0xFD,0xE7,0x01,0xF0,0x6D,0xF7,0x6D,0xFB,0x01,0x00,0xFD,0xFB,0xFD,0x7F,
0x03,0x9C,0xFB,0xE6,0xFB,0xFE,0xFB,0xFE,0xFB,0xF6,0x03,0xCC,0xFF,0x3F,0xFF,0xFF,/*"职",2*/

0xFF,0xBF,0xEF,0xBF,0x9F,0xBF,0x7F,0xBC,0xFF,0xBF,0x00,0x80,0xFF,0xBF,0xFF,0xBF,
0xFF,0xBF,0x00,0x80,0xFF,0xBD,0xFF,0xBE,0x3F,0xBF,0xCF,0xBF,0xFF,0xBF,0xFF,0xFF,
0xFF,0xFF,0x8F,0xCF,0xF7,0xD7,0xF7,0xDB,0xF7,0xDD,0x77,0xDE,0x8F,0xCF,0xFF,0xFF,/*"2",0*/

0xFF,0xFF,0x1F,0xF0,0xEF,0xEF,0xF7,0xDF,0xF7,0xDF,0xEF,0xEF,0x1F,0xF0,0xFF,0xFF,/*"0",1*/

0xFF,0xFF,0xEF,0xDF,0xEF,0xDF,0x07,0xC0,0xFF,0xDF,0xFF,0xDF,0xFF,0xFF,0xFF,0xFF,/*"1",2*/

0xFF,0xFF,0x8F,0xE3,0x77,0xDD,0xF7,0xDE,0xF7,0xDE,0x77,0xDD,0x8F,0xE3,0xFF,0xFF/*"8",3*/
    };

int i,j,t,x=0x80,y=0x80; //x,y为点阵的坐标0x80
delayms(20);
  init_lcd();
//硬件上左屏开了显示了
  write_comm(0x01);//清屏
  delayms(40);
   cs1_zuo=0; //写左屏
   cs2_you=1;
   write_comm(0xb8+0); //页地址0页1011 1???
   write_comm(0x40); //DDRAM的列地址40~7f,64列

            for(i=0;i<64;i++)
                   write_date(tuan[2*i]);

        write_comm(0xb8+1);//页地址1页1011 1???
    write_comm(0x40);//DDRAM的列地址40~7f,64列
                           //列地址设定后,列地址自动加1
                           //页地址重设起作用,设定后保持
     for(i=0;i<64;i++)
          write_date(tuan[2*i+1]);
      cs1_zuo=1; //写右屏
   cs2_you=0;
         write_comm(0xb8+2); //页地址3页1011 1???
   write_comm(0x40+32); //DDRAM的列地址40~7f,64列

            for(i=64;i<96;i++)
                   write_date(tuan[2*i]);

         write_comm(0xb8+3); //页地址4页1011 1???
   write_comm(0x40+32); //DDRAM的列地址40~7f,64列

            for(i=64;i<96;i++)
                   write_date(tuan[2*i+1]);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