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无动力避障小车用超声波模块好还是红外线模块好?

楼主(2018-09-17):
   想做一个无动力避障小车,就是给一个20度的坡度下滑,然后以惯性滑平面,并且避开障碍物,想问问使用超声波模块好还是红外线模块好?

网友A:
结合吧,单一的太极端了。用如果有反馈的话融入一点PID思想,闭环控制,这是自动化思想

网友B:
红外线模块hao

网友C:
最好是红外和超声波相结合,红外对透明,强光的东西容易误报。超声波对松软的介质容易误报。

网友C:
要结合着用。因为超声波有超声的优势,比如碰到透明玻璃可以检测,但是碰到松软的界面就不好检测了。红外对反射面的松软关系不大,但是对透明的东西检测有困难。

网友D:
个人觉得用超声波的比较好
首先超声波的比较稳定 红外对光有一定的要求吧
其次虽然超声波的程序比较繁琐 但是比较准确 更能实现你的想法
所以我建议用超声波的
个人意见 仅供参考

网友E(2019-04-13):
有人有做合成版吗

网友F:
有能力就结合,两者一起肯定更稳定,只选一个的话,我建议超声波的比较好

网友G:
建议用红外或超声的中一种,做专了!做精了!如红外做到几十米检测。毕设的话应付一下就行,重点精力放到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