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单片机开发板里面的程序感觉都会,可是自己真正设计就脑袋空空了?

楼主:
萌新一只,想快速入门51单片机~本人买了一个51单片机的开发板,c语言也会一些,看了开发板里面的教程后,看了感觉会,程序也会打,可是到自己真正动手自己设计的时候,就脑袋空空,感觉什么都写不出来,有大佬能教教嘛,拜托各位了。
还有,原理图一定要理解透彻嘛,有些芯片原理图看得有点蒙圈~

网友A(2018-09-18):
开始是看懂别人的程序,然后自己不要只是尝试看懂,一行一行去敲,分析代码逻辑,为啥代码要这样写,换了顺序会怎样,当你可以独立写够500行代码的时候你就算基本入门了,(玩了快两年单片机,起点是51)

网友B:
应该多练习,熟悉单片机的各种功能,也做些自己创意的模块。

网友C:
自己动手的时候,不要第一步就跑去写程序,写程序恰恰是排在后面的,先拿张纸,写下自己的构想,画画硬件电路的原理,然后程序的大致流程图和一些细节比如几个按键,液晶屏大概显示些什么之类的.字迹不要太潦草,起码得自己日后看起来不会太乱.把这些草稿保存下来.然后用面包板洞洞板之类的试着去搭建外围一些功能块的电路,自己亲手搭建过电路跟仅仅是在仿真软件里跑过或者是单单在实验板里跑过区别还是很大的.建议网上买些面包板洞洞板和一些常用原件,一次买全原件不可能,有空就买点时间长了东西也比较全了.
初学的时候要注意养成良好的代码习惯,变量命名不要随便的起个X Y N M之类的数学名称,最好一眼就能看懂的名字,比如DianYa,Motor_RPM之类的.否则当你写代码量较多的程序时,隔段时间自己去看如读天书,更不要说别人去读你代码的感受.多写注释,写注释能帮助你巩固,更能让你不必去死记那些讨厌的寄存器设置,(日后要用但不记得时,直接去看以前自己写过的代码,直接复制或者略加修改就行,当然为了考试除外)且能在你DEBUG的时候帮你大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动手的时候,不要第一步就跑去写程序,写程序恰恰是排在后面的,先拿张纸,写下自己的构想,画画硬件电路的 ...

谢谢,谢谢大佬了~

网友E:
弄懂一个,其他的再遇到基本上是大同小异。不过前提是一定要彻底弄透一个。原理图首先只要知道最小系统。其他的电路就是再这个基础上添加一些功能而已。51入手还是很不错的选择,毕竟起点低,容易上手。至于之后的arm单片机。也没有那么难的。接触arm时候,可以先考虑st的,因为例程比较多。看懂几个例程,就会编程序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F:
学习单片机主要是看寄存器的配置,做项目先也一下技术方案,就想写文章一样,需要有个提纲,

网友G:
思维不够开阔,局限于模仿

网友H:
我现在也是这个状况,看别人的代码感觉还行,到自己来写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