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连接不上STM32 ST-LINK Utility

楼主(2018-09-17):
板子芯片是STM32f103RBT6,连接的时候老是出现下面的情况怎么回事

网友A:
首先,检查连线是否正常。

那弹出的对话框,有提示请选择"Connect under Reset" 模式,不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连线是否正常。

那弹出的对话框,有提示请选择"Connect under Reset" 模式,不妨试试

连线没问题,换一种模式之后它又会提示让你选择另一种模式

网友B(2018-11-05):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C:
我这里也有一个,死活连不上,都想扔了;现在用的 J-Link

网友D:
没有配置好

网友C:
你的好了吗 ? 我的买过来到现在 3年了, 没连上过,今天 拆开看了一下, swdio 和 gnd 是反的 !!!! 两根线 反过来就好了

网友E:
更新一下ST-LINK Utility的驱动

网友F:
所有电源是否都接好,此外不管是否使用AD转换,AD的电源必须供电。 仿真接口的上拉下拉电阻也不能缺少

网友G(2019-02-23):
我也有同款核心板,也是不能连接ST-LINK,只可以用串口ISP来连接。
我有2个ST-LINK,接口定义稍有不一样,只要按ST-LINK外壳上写的定义方式进行连接,是没有问题的。我这2个ST-LINK连接自己做的STM32 MCU都能正确识别,而连接上述这款核心板就不能连接。查核设置方式、原理图等,都没有发现不正确的地方。
我只能理解,上述这款板子,使用的MCU不带调试程序,无法与ST-LINK连接。

网友H:
我的板子出现这个问题:ST LINK 能连接控芯片的板子,但不能连接有程序的板子,芯片不管加不加密

网友H:
我的STM32F103RBT6板子出现这个问题:ST LINK 能连接空芯片的板子,不能连接有程序的板子,不管芯片加不加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I(2020-04-11):
我的STM32F103RBT6板子出现这个问题:ST LINK 不能连接空芯片的板子,能连接有程序的板子,不管芯片加不加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J(2025-10-11):
连接不上的问题主要有几个:驱动器安装是否成功、连接线是否正确牢固、PCB板上的焊接情况是否可靠,多试几次也可以,然后实在不行换其他的板子试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