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32F10XX的串口通信程序

楼主(2018-09-17):
超级小白啊,我只想要一个STM32发送数据的程序,但是上网查了好多都是接受的然后发送的程序啊,然后自己删程序,总编译错误

网友A:
stm32f103串口通信完整代码

网友A:
直接调用串口发送函数放到主函数里面,注意一下发送字的格式,然后其他什么都不用管,有问题也可以把截图发上来帮你解决

网友B:
void USART_Send_Byte(USART_TypeDef *uartdef,unsigned char Data) //发送一个字节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artdef, USART_FLAG_TXE) == RESET );
                USART_SendData(uartdef,Data);
}
//~~~~~~~~~~~~~~~~~~~~~~~~~~~~~~~~~~~~~~~~~~~~~~~~~~~
void USART_Send_String(USART_TypeDef *uartdef,u8 *Data,u16 len) //发送字符串
{
                u16 i;
                   for(i=0;i<len;i++)
                   {
                                USART_Send_Byte(uartdef,*Data++);
                }
}